求助艾斯特q6 lite的充电方式

楼主(2019-01-19):
要怎么选择不同s数和mah的电池的充电a数?

楼主:
不懂求教

网友:
这不是中文吗,还需要翻译?

网友:
旋钮按一下就出现菜单了

网友:
这充电器难道没有说明书?

网友A:
连这个都不会用,就说明你根本还没入门

楼主:
我是说充电的a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充电的a数,不是怎么选择a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这个都不会用,就说明你根本还没入门

是不同的池的充电a数,而不是怎么去充电器你选择充电的a数,充电器我是知道使用的

楼主:
不同的电池它的充电电流都不一样,要怎么选择不同的,充电器我知道使用

网友:
你就按照最大5c的电流来计算就行了,5c以内没问题的

网友:
充电电流选择看什么电池了  动力电池1-5c都可以   普通锂电池0.5c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插上自动匹配S,手动选择充电电流,电流看电池参数,要看厂家或店家的介绍。

网友:
不能保存多组数据,只能每次手动调

网友:
菜单里面滑动滚轮选择不同的参数菜单,在充电电流那里按滚轮选择要调节的菜单项,然后滑动滚轮设置值,按下确认选择,应该是这样。

网友:
我聚合物都是14a,镍氢8a、铁锂8a

网友:
1C充电,即电池容量AH乘1C得充电电流

网友:
同款用起来不错不过对1S电不太又好.而且升级固件版本只有从01到02.当然升级后冲1S有点改变

网友C:
说来说去不就问充电电流吗?正常2c以下就行,着急就5c以下,再好就伤电池了。别问我c数是啥自己百度去

网友D:
我比较喜欢用una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