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遥控器舵量显示问题

楼主(2019-01-20):
我的舵量显示在1-4同道满舵量是100 ,5-10同道满舵量都是143,而网上视频1-10同道都是100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看一下 舵机行程选项的设置

网友B:
开机后按MODE键选舵机行程量,修改相应数据,A,B,C,D开关位置行程%比也看看。

网友C: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如果您需要5-10通道满舵量时显示100,可以进入基础菜单——舵机行程量。
在舵机行程量里把辅助通道后面的数字改为75/75。
然后再进入舵量显示里查看舵量值,最高就会显示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