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各种评测的一点点感想

楼主(2019-01-20):
任何品牌2.4G遥控器跳频是在一定范围内跳频,不能全频段跳频,不同厂家跳频范围不同。常见的是在每个干扰源位置失控与不失控的在变化。
没有干扰源情况下,自身工作稳定不失控功能满足多数人的需求,都可以定义为质量过关的产品。
在复杂些的电磁环境里2.4G想做到真正的防干扰需要未来新的技术。

网友A:
反正我的.31发动机的高压包 只有futaba 可以不失控  天地飞福斯都会失控   但是futaba真的太黑了  太贵了  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的.31发动机的高压包 只有futaba 可以不失控  天地飞福斯都会失控   但是futaba真的太黑了  太贵了   ...

人家不失控,哪里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不失控,哪里黑了?

我不跟理论futaba遥控器贵不贵黑不黑    futaba一块2s控电卖390 这不是黑吗  再顶级电芯也不用这样价格吧

楼主:
不讨论品牌,免得引起嘴架,只要分析基本原理就可以,汽油机点火系统频宽,电磁辐射泄露任何控都会受干扰,汽油机做好点火系统屏蔽和设备防震动和电动飞机没什么区别。遥控器跳频有一定的范围,更不可能跳出2.4G,软件只有辅助作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受干扰的现有技术瓶颈,除非从硬件和软件用全新的技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不失控,哪里黑了?

磷酸铁理本来成本就低  你用再好的a++++品电芯  也用不上390元吧  这属于地皮地产  这难道不是黑吗  虽说futaba抗干扰好  但是黑是事实啊  谁让国产不出好的遥控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跟理论futaba遥控器贵不贵黑不黑    futaba一块2s控电卖390 这不是黑吗  再顶级电芯也不用这样价格吧 ...

锂电池买格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理本来成本就低  你用再好的a++++品电芯  也用不上390元吧  这属于地皮地产  这难道不是黑吗  虽说 ...

你想想,跳频是有范围的不能全频段跳频,如果FUTABA遇到不能跳出的干扰源,会不会也失控呢,失控与不失控相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买格氏呀

嗯  我现在就是格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讨论品牌,免得引起嘴架,只要分析基本原理就可以,汽油机点火系统频宽,电磁辐射泄露任何控都会受干扰, ...

哪能那么容易屏蔽啊  毕竟还要接收机取电给cdi  再好的屏蔽也会泄露  微波炉屏蔽够好了吧  外面泄露照样很多  随着设备时间长 泄露也会越来越严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想想,跳频是有范围的不能全频段跳频,如果FUTABA遇到不能跳出的干扰源,会不会也失控呢,失控与不失控 ...

这个我就不懂了  反正我亲身经历的 天地飞 福斯乐迪全都失控  后来套上九个高频磁环解决失控问题   再后来入手futaba 一个磁环没套  启动后不抖舵不失控  和前者同一个发动机和舵机  同款模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想想,跳频是有范围的不能全频段跳频,如果FUTABA遇到不能跳出的干扰源,会不会也失控呢,失控与不失控 ...

就这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能那么容易屏蔽啊  毕竟还要接收机取电给cdi  再好的屏蔽也会泄露  微波炉屏蔽够好了吧  外面泄露照样 ...

不管用什么控能做的就是尽量远离干扰源,如果在电磁环境复杂的城市里再好的遥控器失控与不失控看运气。
2.4G信道离的越近,同频交叠区域越大,5G技术相邻信道不存在同频区域,基于2.4G的遥控器不是优化软件简单的就能解决根本问题,遇到对手所谓的不失控只是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懂了  反正我亲身经历的 天地飞 福斯乐迪全都失控  后来套上九个高频磁环解决失控问题   再后 ...

地平线的IX12控试过没?还有德国产的MZ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懂了  反正我亲身经历的 天地飞 福斯乐迪全都失控  后来套上九个高频磁环解决失控问题   再后 ...

可以试试frsky协议

网友:
来聊聊频谱吧。
目前的2.4G遥控器,用的都是ISM段(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 Band)。顾名思义是各国无委会划分给工业、科研、医疗免执照使用的频段。其工作范围在2.400GHz~2.4835GHz。目前各家的2.4G遥控器都工作在这个频率范围内。同时,各种潜在的干扰(WiFi / 当年的模拟图传 / 蓝牙 等等)也在这个范围之内。
如果要符合无线电监管的要求(以美国FCC为例)那么对发射机的发射功率、占用带宽、频率的占用时间、跳频点数量等等都有要求。简单的讲可以分为DSSS和FHSS两类。
先简单看看FHSS的要求:跳频点数>=15个,发射功率(peak power)不大于100mW(新版好像已经提高到了125mW),频率占用时间(Dwell time)不大于0.1秒。(代表是Futaba系列)
如果不满足FHSS要求的,就要按照DSSS来要求,首当其冲是要降功率,不能大于10mW。(代表是JR 最初的DSM系列)
但是,有的遥控器使用的芯片本质上是DSSS的调制方式但是呢能满足FHSS的跳频点数以及频率占用时间的要求,那么就享受了FHSS的高发射功率的待遇。(代表是:JR DSSS 以及现在的JETI,乐迪好像宣传也是如此但我没有去考证过 )
敲文字太累了,不如上点图。这些图之前的帖子里面我也上过。大部分图是我2015年在十月航空喝咖啡的时候测。由于当时没有记录下具体的遥控器型号,难免有错。
本回复不针对任何品牌,搏君一笑而已。

JR XG14

JR XG14

Graupner MZ-24

Graupner MZ-24

Futaba (好像是盖总的控)

Futaba (好像是盖总的控)

好像是DJI的一款白色的控

好像是DJI的一款白色的控

网友:
补一张之前借用新疆某模友的TDF9ii的频谱图。仅仅是某一台遥控器个体,不针对任何的遥控器品牌以及型号。

借新疆模友的TDF9ii

借新疆模友的TDF9ii

楼主:
曾经看过一个帖子,用T8FG和看似四通的九鹰控频谱的对比,一个航模遥控器一个玩具遥控器有这么对比的吗,想证明FUTABA比玩具控牛吗,2015年的对比已经过时了,这几年有的厂家宣传的控FHSS和64个跳频点,还有FHSS+DSSS,比如睿斯凯 天地飞等,是不是测测这些厂家宣传的产品才有客观性,FHSS已经不是新的前沿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发动机

你这样说实话,楼主会不开心的,楼主的逻辑就是国产控技术和futaba都一样,用futaba的都是**,在另一贴我已经深深感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