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你们最爱看的

楼主(2019-01-20):
和模友们约飞,这架单64涵道F15表现很好,非常好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飞最后一次时,飞机上天出现严重滚转,然后来不及微调,就没有然后了。飞机早就微调好了的呀。各位大神帮忙找找原因

网友A:
机翼歪了,舵机坏了,连杆掉了

网友A:
太冷,舵机跑位了

网友B:
都被楼上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歪了,舵机坏了,连杆掉了

这些原因应该没有,之前飞了好几次都没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冷,舵机跑位了

跑位是什么

网友C:
当时是不是有个飞机在追他,他急坏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被楼上说了

舵机跑位是什么

网友:
是哪个配件跟楼主开了个玩笑啊?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舵机跑位,就是舵机的居中位置不断变化,是很危险的。但一般只有质量差的杂牌/冒牌廉价舵机或严重受伤过的舵机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是不是有个飞机在追他,他急坏了,就

突然发现是天蓝大佬,他被你的前掠翼飞机逼急了,然后就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舵机跑位,就是舵机的居中位置不断变化,是很危险的。但一般只有质量差的杂牌/冒牌廉价舵机或严重 ...

好像还真是这样,我的飞机在地面上时舵机就不停的在吱嘎吱嘎叫。但是我的是银燕舵机啊,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呀

网友:
舵机跑位应该电位器坏了吧  不知道是:是不是这样

网友:
没视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跑位是什么

就是电位器接触不良导致舵臂偏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位器接触不良导致舵臂偏转

好难受啊,我的是银燕舵机啊

网友E:
看样子还不算太碎,热熔枪还能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冷,舵机跑位了

我很好奇天气冷也会影响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还不算太碎,热熔枪还能修修

神仙难救了

网友F:
我见过一个同款机,转弯的时候突然自动左滚,垂直插下去了。可能是遥控器瞬间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见过一个同款机,转弯的时候突然自动左滚,垂直插下去了。可能是遥控器瞬间失控

我的应该还是舵机问题,天地飞的控还是很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好奇天气冷也会影响舵机吗

电位器就是个滑动变阻器,太冷了可能里面配合不紧松脱啊什么的,也可能温度影响阻值,啥玩意儿原因都有可能,反正我的假货舵机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还真是这样,我的飞机在地面上时舵机就不停的在吱嘎吱嘎叫。但是我的是银燕舵机啊,应该不会出什么问 ...

若是银燕正品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吱嘎吱嘎叫不一定就跑位,只是可能性大一些,要上摇臂看,不打舵看时间长了摇臂是否有少量转动,若有,就真有问题了。不过有时候遥控设备受干扰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有几次与你相似的炸鸡就是被手机信号塔的强干扰给搞的,特别是飞涵道机,很难补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银燕正品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吱嘎吱嘎叫不一定就跑位,只是可能性大一些, ...

谢了,我去检查一下副翼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我去检查一下副翼舵机

不客气!

网友:
我也刚买了这个飞机。重心点在那里呢?

楼主:
这飞机就是为3s2200mah电池设计的,不用管重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