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W_OSD固件跟软件,分享一下

楼主(2019-01-20):
谁有MW_OSD固件跟软件,分享一下。论坛里面的连接,都是过期了,找了很久也找不到,谁有分享一下啊

网友A(2019-07-08):
是不是有些老飞塔刷了BF后OSD显示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些老飞塔刷了BF后OSD显示不对啊:)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黑蚁的老三层飞塔,现在是上电osd没有。但是用mw osd调参软件看osd又能正常显示。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楼主刷写成功了吗?现在软件版本更新到了1.9.1.1了。我的黑蚁老款飞塔现在osd不显示,固件也刷不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刷写成功了吗?现在软件版本更新到了1.9.1.1了。我的黑蚁老款飞塔现在osd不显示,固件也刷不进。

没有,只能是放着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只能是放着不管了

前段时间找到了一些资料把我的F3飞塔OSD刷写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