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块的国产控,飞两千多的油动,行动支持国货

楼主(2019-01-20):
当年玩油动飞机,用的是FM4通道,现在的电子技术如此发达,两百多的国产遥控器就有各种跳屏,失控保护,双向传输
真是很幸福。

我觉得理性思考,没必要迷信价格。甲醇飞机其实对遥控器要求很低,没有电调电机的干扰。
完全视线内飞行,设置好失控保护就好。

于是我用了这个便宜的神控,10通道,还能检测接收机电压,他们家的还有螺旋桨转速传感器。真是方便至极。

今天飞起来感觉很好。就是风大,草地上坑多,把起落架搞歪了。修一修

我打算用3D打印机,打印一个,比木板结实。

国产三叶四冲程发动机,价格实惠,倒装冬天也怠速非常稳定,搁到水泥地,都可以不挪动。就这么稳定。
关键是螺旋桨搭配尼龙的大直径,调试好。然后用接收机电给火头加热,设置遥控器混控加温等。

只要人不差,没什么太多的讲究。这个全套自主品牌。舵机也是国产。貌似就火头是小日本的。其余都国产。

就是三叶发动机太轻巧了。重心没搞定,机头捆一把扳手还是轻,首飞风大不利索。回来改改。
接收机电池捆防火墙外面试试,3D打印机弄个架子

楼主:
这个飞机,全球模型的高飞50级。
设计的时候大约是为了兼顾到80级的四冲程。所以弄61的四冲程,明显的头轻啊。

但是动力已经很够了。

我都用的尼龙螺旋桨,我怀疑用木螺旋桨,更轻。  接收机电池组挂油箱下面的木板上。发动机改侧装。

在不行再买一块接收机电池,捆机头

网友A:
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的很

网友B:
睿思凯不差的 你用福斯乐迪算你nb

网友:
主要看操作技术

网友:
想一下很久以前玩航模的人手里的遥控器,那有什莫手感,但技术依旧很好。只要把握好那个度就行

网友:
飞机再贵也有价,失控碰到人可不是小事....
支持国产没毛病,但要量力而行.尽量选择人烟稀少的地方吧....

网友C:
这个遥控还是要注意,距离也有点近。

网友D:
最早训练用4VF,那是真正靠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早训练用4VF,那是真正靠手感。

是啊,当年我们用的那种四通道的FM的遥控器,咋能和今天的遥控器对比呢?
那时候,只要一个傻不愣登的家伙,过来不问就开控,可能直接失控。

我亲眼看见一架油动飞机,全油门插进菜地里,螺旋桨断裂后,钻进土地里面,拔不出来啊,哈哈哈哈
因为附近有**在玩,没对话。同频率的。

今天的遥控器,都带失控保护了啊。我已经设置失控保护,失控之后是怠速。况且我每次玩,都会选择没有高压线,没有电视塔的地方。
换飞机场,必定先拉距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遥控还是要注意,距离也有点近。

距离还行的啊,地面拉距离超过五百米了。我没继续测试。

四百米的地方,遥控器的液晶屏显示,强度有6。满的是10.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睿思凯不差的 你用福斯乐迪算你nb

睿思凯,我也觉得应该不错的,因为他们家的接收机,海外畅销,且价格贵。

一分钱一分货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发射机太贵了。
如果出一个便宜的发射机,6通道的,我愿意买。哈哈哈

我更舍得花钱买空机,发动机,不愿意买遥控器。觉得遥控器很浪费。

当年我用JR2720 那个遥控器很经典,PCM 72MHZ的,是不需要晶体,可以液晶屏变频的。高级的很。
还是失控,在某些地方。   所以我压根不迷信什么日本货。

网友E:
很好。我也特别喜欢用这个控,因为它很小巧。况且没有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我也特别喜欢用这个控,因为它很小巧。况且没有失控过。

是的,我喜欢这遥控器没那辫子天线。随地丢,轻便小巧。

至于什么手感,什么鬼摇杆细腻。   说实话我已经想不起来当年玩福特巴的什么鬼手感了。我感觉只要不是特别差。都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喜欢这遥控器没那辫子天线。随地丢,轻便小巧。

至于什么手感,什么鬼摇杆细腻。   说实话我 ...

同样,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天线,。您这个三爷的甲醇四冲是哪款,多钱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当年我们用的那种四通道的FM的遥控器,咋能和今天的遥控器对比呢?
那时候,只要一个傻不愣登的家 ...

嗯!你是在说我吗?不过我是BEC供电模块烧了和油门舵机卡死炸机的,不是失控!但发动机确实是土里拔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