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ova 3215-930kv、天蝎星3020-1000kv

楼主(2019-01-20):
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两款电机那款更暴力更省电、本人两个马达都已经入手了、在选择中、我是新入坑的新手、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又暴力又省电?你觉得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暴力又省电?你觉得可能吗?

是他俩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暴力又省电?你觉得可能吗?

只有蝎子和油王对比、2款马达哪个更暴力更省电、明白?

网友B:
X电机效率高点,温度低,也相应飞的手机长点,但不如蝎子的暴力。蝎子是暴力,但很烫,也费电。其实蝎子的效率相对而言不低,只是转子设计问题,那个风扇效率太低了,所以散热不好。具体看你取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电机效率高点,温度低,也相应飞的手机长点,但不如蝎子的暴力。蝎子是暴力,但很烫,也费电。其实蝎子的 ...

网友:
我的感受是X效率高。功率扭力方面略胜蝎子。飞行时间也长。温度低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纠结,他俩的区别你能飞出来的时候你的技术也不会纠结他俩的区别

网友:
对电机感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家的,奥地利EGODRIFT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0542842642.13.771852910kbhV3&id=583394736379

网友:
对新人来说什么电机都一样

网友:
同样定子尺寸的模型电机一般都是高kv高功率发热大耗电猛,低kv功率低发热小相对省电一些看你怎么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