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精密螺丝的截断与打磨

楼主(2019-01-20):
@

虽然我的新年计划还未全部完成,但新的技术问题却从未停止出现

在给我的Babyhawk第二次改装之后,很希望能把原来的桨保护罩安上,虽然原来的连体桨罩有些和新机架不和,但这并不是难事,断开即可(下图)

但是因为架子厚度的增加,原来安装电机和桨罩的 M1.4螺丝 却不够长了,只好网购了一些

因为是改装,所以不好找完全合适的螺丝,螺丝长了,会碰到电机的漆包线,短了则上不紧

下图:螺丝到了(邮费比商品贵系列)

经过测量,新买的螺丝螺纹长8mm,理想的螺纹长度为6mm,因为螺丝很细,所以在截断的过称中要小心不要伤到螺纹

之前我都是先在螺丝上画出位置后再截断,因为这次要做16个螺丝,我考虑能否找一个更简单准确的方法?

—————————————————————

开始!

首先,我找出一个尖嘴钳子,因为钳口位置是一个逐渐变尖的形状,我用卡尺卡到正好6mm宽度的位置(下图)

划好线(下图)。此时,如果螺丝卡在这条线的位置(螺丝帽贴紧钳子),那么钳子夹住的螺纹长度就正好是6mm

螺丝夹在了钳子的指定位置(下图),准备开始截断第一个螺丝

用电磨,安树脂切割片,把漏出的螺丝小心切掉,因为螺丝能卡在钳子的纹路里,所以不需要用大力

切割完成了(下图),此时刚完成一半!

螺丝被切割之后,切割处会很锋利,如果就这样拧入铝合金电机座,电机座上的螺纹会受伤甚至坏掉

(注:下图的卡尺只是为了展示螺丝,无实际作用)

如果用锉打磨,细小的螺丝很难夹持,打磨的效率和完美程度也会较低

我想到了用手钻辅助打磨

因为手钻的夹头很难夹牢细小的螺丝帽,所以我剪了一小段油管(下图卡尺夹着的,长度5mm 即可)

接着,把这小段油管放在手钻的夹头上,再把需要打磨的螺丝小心的按进去1/3的深度,夹头夹紧(下图)

把手钻调到电钻位置,高速挡

(下图,如果没有手钻,用电钻也可以)

开始打磨。

如果发现螺丝头不平(截断时未切平),那么在启动电钻之前,先用电磨轻轻把螺丝头磨平(下图)

之后让手钻和电磨同时旋转,并用下图所示角度轻轻打磨0.5秒就大功告成了!

(注:即使发现螺丝在旋转的时候不太同心也没关系,因为螺丝和电摩接触的时候,会被强制保持一个稳定的小角度,不会影响打磨)

打磨之后,可以看到,此时的螺丝头上磨了一个很顺滑的倒角(下图)

作为一个热爱DIY的人,用改锥拆装精密螺丝也是有意思的过程

16个螺丝全部顺滑的安装完成,螺丝长度也非常一致(下图电机座位置)

安装好了,这种桨罩其实更大程度是在剧烈碰撞时保护电机座不受伤害,当然,低速飞行对螺旋桨也可以保护(下图)

小盒子是很有用的,方便维修中盛放各种螺丝和小零件

(下图中,右下角的螺丝盒里是未打磨的螺丝,里面的铁盒里的则是打磨好的完成品,本人很受益这种稳妥的分类方法,不会出错)

最后,展示一下各种截断和打磨螺丝用到的工具(下图)

—————————————————————

【 找到更合理的方法,会在DIY中效率倍增 】

[ END ]

网友:
一部关于小螺丝的大片~~~~~~~~~~~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扭个螺丝就享受。做螺旋活塞运动时候那岂不是神仙也不愿意做了。

网友A:
干嘛不直接购买6cm的螺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直接购买6cm的螺丝呢

你能找到记得告诉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能找到记得告诉我

我就买过很多小螺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买过很多小螺丝啊。

网友:
好方法,工具没有楼主的齐全

网友:
家里搞了两个手电转了 可以给汽车上蜡 抛光 家里地板打蜡 清洁家务 航模DIY  切割 上螺丝  真是太方便了

网友B:
螺丝截断前先安装一个到两个螺母。不仅便于夹持,截断后退出螺母时能自然起到顺丝作用

网友C:
用胶管夹螺丝不错的办法   我都是用手转着用电磨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胶管夹螺丝不错的办法   我都是用手转着用电磨扫

你那样费手啊,用电钻配合电磨打磨,0.5秒就好了,合格率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样费手啊,用电钻配合电磨打磨,0.5秒就好了,合格率也高

所以说你的办法很好啊  竟然没有想到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截断前先安装一个到两个螺母。不仅便于夹持,截断后退出螺母时能自然起到顺丝作用

嗯嗯,你这个方法也很好

网友D:
宋代科学家沈括说:见简即用见繁即变。11楼是正解。

楼主(2019-03-12):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宋代科学家沈括说:见简即用见繁即变。11楼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