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雕加工不到位。

楼主(2019-01-20):
如图,很多地方加工不到位,怎么办?

网友:
核雕加工先分清那面是前面那面是后面 核子有一面厚一面薄 注意长度 反正加工核雕报废的不少~~~

网友A:
这是什么核儿?

网友:
应该是橄榄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核儿?

橄榄核,

网友B:
能不能看看数控设备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看看数控设备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楼主真是高手连设备都是自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高手连设备都是自制的

不是高手,只是为了省钱。

网友:
装上核后,要转动看看是不是在核的中心线上了。有的核两头尖顶不在中心线上,雕刻时就会有的一边没雕到。路径图也要基本和安装的核对应,如:比较圆的图就要比较圆的核才能雕出来,比较圆的图用细长的核,中间就雕不到或是中间雕到了两头雕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