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地面站遥控器选项没动静

楼主(2019-01-20):
遥控器有信号,接收机按照图上接F4v3sbus

网友A:
接收机配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配对了吗?

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配对了吗?

遥控器都有信号强度了,应该是对频好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器都有信号强度了,应该是对频好了的

同样遇到过一次,接收机早已配对,升级固件后通道无反应,全盘擦除重刷后恢复正常,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遇到过一次,接收机早已配对,升级固件后通道无反应,全盘擦除重刷后恢复正常,仅供参考。

我试试

网友B:
这个飞控的接收机端口不一定是uart6  其他端口一个个试一下吧,明显是接收机端口选择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控的接收机端口不一定是uart6  其他端口一个个试一下吧,明显是接收机端口选择不对

奇怪我试了136全是这样

网友C:
之前遇到过你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和5楼一样,把固件重刷了一下就好了。今天帮朋友装机又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但这次刷固件没用了,试了好久,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把bf里接收机模式那边先选pwm模式保存重启,然后再改成sbus模式保存重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遇到过你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和5楼一样,把固件重刷了一下就好了。今天帮朋友装机又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

不是的  我检查出来,是焊sbus的焊盘松了,F4好多都是这个问题,,已经掉了需要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