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购买疑问求助

楼主(2019-01-20):
我想入坑穿越机,在网上看了装机就程,然后自己买了这些零件,可以请各位大佬看一下这些组装的话,这些零件搭配合理么?F:\chuanyueji

楼主:
发现上不了图,只好打文字了
机架                QAV210机架
分电板        Matek 穿越FPV 五合一 分电板 双BEC/LED/追踪器/低压报警 分线板
飞控                SP Racing F3 飞控
电机                新一代防摔型DX2205B(不定)
电调                海龙王 30A 电调
接收机        下面包含
遥控器        天地飞 9通遥控器
螺旋桨        DALPROP T5046C FPV

楼主:
有一个疑问,就是分电板焊好针和没焊好针有什么区别吗?
电池买3s的可以吗?主要是想飞的时间长一些,先不考虑复杂的技术。
电池准备用3s,2200mah,25c的,会不会有点小?

网友:
新手还是买套机吧,起码主流

网友A:
飞控现在都用F4了,F3已经可以淘汰了,价格不会贵多少,方便很多,内置OSD。电机可以考虑用郎宇的2306  性价比很高49一个。遥控就完全不推荐天地飞了,技术太老。用睿思凯的X7或X9D都不错,玩家公认的选择。新手桨的话,贵的没意义,kingkong 5045 3叶透明浆,25一盒10对

网友:
电池不行

网友:
买飞蛋100吧,室内也能玩,东西配置比较平均,耐撞,耐玩

网友B:
有模型折腾基础的自己搞基本几天能起飞…没基础就自己搞没准半途就弃坑…保守入坑的话先买个遥控器练模拟器

网友C:
朋友是什么地方的?

网友D:
楼主选的这些基本过时了....现在主流是F4飞塔,2306马达,马达买大牌子便宜的也行。当然可以去围观大神们飞飞,和他们交流一下。他们的建议比淘宝描述靠谱多了,淘宝上有很多坑新手套装233

楼主:
那请问这个电池选3s哪种规格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选的这些基本过时了....现在主流是F4飞塔,2306马达,马达买大牌子便宜的也行。当然可以去围观大神们飞 ...

emmmm,周围没有什么大神,我自己有做过模型的经验,就想入坑穿越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是什么地方的?

西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模型折腾基础的自己搞基本几天能起飞…没基础就自己搞没准半途就弃坑…保守入坑的话先买个遥控器练模拟器 ...

做过静态模型

网友:
按5楼说的就对了

网友:
电池建议买4s 1300mah 或 1500mah,要50C以上,穿越机就不要考虑续航了,飞个5分钟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现在都用F4了,F3已经可以淘汰了,价格不会贵多少,方便很多,内置OSD。电机可以考虑用郎宇的2306  性 ...

那请问这个接收机怎么选择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接收机怎么选择呢?

按5楼的选控及配套的迷你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5楼的选控及配套的迷你接收。

看了一下,配套的有XSR接受,请问这个接收机是和距离挂钩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配套的有XSR接受,请问这个接收机是和距离挂钩的吧?

XSR和R-XSR一个比一个小,都带回传,用在穿越机上正好,标准2.4G接收机距离,而和距离挂勾的是R9M 915发射和对应的R9 MINI接收机,现在入控送套装,很合算。

网友F:
楼主还是下个模拟器,fpv  freerider ,先玩玩看,能飞起来手动把几个地图都玩溜了才建议自己组机,否则绝对是浪费钱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是下个模拟器,fpv  freerider ,先玩玩看,能飞起来手动把几个地图都玩溜了才建议自己组机,否则绝 ...

模拟器里可以飞赛道了,是否可以上真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模拟器里可以飞赛道了,是否可以上真机了

在模拟器里能精准的飞了就可以上真机体验了,但开头最好别一个人飞,用找无人空旷地标明显的场地,有朋友帮看着,尤其是戴眼镜时。
话说我家姑娘从来没飞航模,只是有时和我抢玩一下模拟器玩,第一次出去飞真机第三人称对一下尾直接就戴眼镜全手动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在模拟器里能精准的飞了就可以上真机体验了,但开头最好别一个人飞,用找无人空旷地标明显的场地,有朋友 ...

厉害啊,我担心,其实飞机装好都有两三个月了,还是简单的自稳飞,手动还没试过,这个场地有要求吗,模拟器感觉速度还是有点控制不住,慢下来就会晃,后退很远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厉害啊,我担心,其实飞机装好都有两三个月了,还是简单的自稳飞,手动还没试过,这个场地有要求吗,模拟 ...

如果你用的是FREERIDER模拟器,那真机无论哪种方式都比它好飞,如果用的是LIFTOFF模拟器,手感很接近,你可以放心飞,但生手初期必须找无人安全好找飞机的地方试飞,之后随着熟练度增加就越来越不挑场地了,最终在室内就可以自由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FREERIDER模拟器,那真机无论哪种方式都比它好飞,如果用的是LIFTOFF模拟器 ...

现在主要用Liftoff,自定义了一架飞机,电池,动力系统按我装机的进行了修改 Rotor Riot CL1机架,2205 2300KV电机,5043*3螺旋桨,4s 1500mah电池,摄像头6度倾角,rate用的betaflight默认。换飞机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有点控制不了。
Freerider也试了下,感觉比liftoff好飞,就是不灵活,好迟钝的样子,做动作不行,参数也没办法与真机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主要用Liftoff,自定义了一架飞机,电池,动力系统按我装机的进行了修改 Rotor Riot CL1机架,2205 2 ...

穿越机初期练习时快飞比慢飞好飞,悬停是最难的,往前飞并绕圈就行了,6度也有点儿小了,15-25度不错,真机体验一次所有的顾虑就都打消了,但人机安全放第一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上不了图,只好打文字了
机架                QAV210机架
分电板        Matek 穿越FPV 五合一 分电板 双BEC/LED/ ...

我的第一架是QAV250,也用F3飞控,基本跟你差不多,都爽飞一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