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伟力x6控的IDLE和Gyro两个开关的用途

楼主(2019-01-21):
伟力x6控的IDLE和Gyro两个开关的用途,看了说明书,Gyro那个开关是3D和6G模式的切换,那IDLE开关是用来干什么的?
还有一个用法上的不理解,比如新手开始用6轴自稳的模式好飞,但飞段时间感觉6轴的太平稳,想感受一下3轴模式,打开这个3D开关,但是按说明书的设置,打开3D开关,油门曲线全是100%了,没法自己控制油门了。那想要像6轴模式自己可以控制油门,又想感受3轴的灵活,是不是直接将控的6轴模式下的感度设到50以下就可以了,而不用切这个Gyro的开关?

楼主:
还有K120的十字盘到底是应该设成ccpm90还是设置成ccpm120?记得以前在论坛问过,后来发现还是设成ccpm90的模式可以正常飞,但是说明书中却是说设成ccpm120,我有点迷糊了。

网友A:
GYRO开关是陀螺仪切换开关,IDLE是油门切换开关。说明书是说支持CCPM120直升机,不是让你设置120度,K110/120你设置90度就是对的了。

网友:
直升机 遥控器 设置 90度    你不打IDLE开关  直接搬3轴 模式 可以 不用调 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GYRO开关是陀螺仪切换开关,IDLE是油门切换开关。说明书是说支持CCPM120直升机,不是让你设置120度,K110/1 ...

那是不是GYRO开关切换的时候只换陀螺的感度,其它油门,及螺距参数不变。
IDLE开关切换的时候,陀螺硬度不变,油门,及螺距参数这两个变。
是这样吗?
还有看伟力K120的建议油门及螺距曲线的设置,螺距曲线都是正的升高的曲线,并没有负螺距,想把飞机翻过来不是要设负螺距的吗?这块也没想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GYRO开关切换的时候只换陀螺的感度,其它油门,及螺距参数不变。
IDLE开关切换的时候,陀螺硬度 ...

这个控数值是0-100的啊,50以下就是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数值是0-100的啊,50以下就是负了吧

要是这么样的话,那就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GYRO开关切换的时候只换陀螺的感度,其它油门,及螺距参数不变。
IDLE开关切换的时候,陀螺硬度 ...

开关你的理解是对的。螺距正常3D模式下。0(负12度)50(0度)100(正1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