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ACH3数控车床方向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9-01-21):
数控车床调试能动了,搞不明白正负方向,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现在方向是按图上的标注的,可是总感觉不对,和加工策略中的方向感觉是不对的

网友A:
若是反刀架,x就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反刀架,x就对调

汗,原来我全给搞错了,把X Z轴都给弄错了,怪不得总不对,上去就撞刀。太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原来我全给搞错了,把X Z轴都给弄错了,怪不得总不对,上去就撞刀。太谢谢了。

你这个方向都没搞明白就开始整啊

楼主:
业余的呀,心急,总算是搞好接线,机器可以动了,上来就夹了根铁棍,试下左右前后都可以动,然后就开始运行代码,结果把卡盘都给削出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的呀,心急,总算是搞好接线,机器可以动了,上来就夹了根铁棍,试下左右前后都可以动,然后就开始运行 ...

你牛逼!!
我第一次上电,在调平行度的时候,遭遇流氓软件弹出窗口导致松开JOG按键无效的问题,眼睁睁看着刀架冲向卡盘,还好主轴没有转,后来断网操作,再也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请问一下你用的步进电机是57还是86?多大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你用的步进电机是57还是86?多大扭矩?

57电机,那种短的,很久以前收的,当时不懂也没问卖家力矩多大,估计力矩不会太大。

网友C:
楼主讲解一下加工策略怎么使用的。谢谢。我没弄明白加工策略的用法。其他编程方法更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讲解一下加工策略怎么使用的。谢谢。我没弄明白加工策略的用法。其他编程方法更不会了。

也在摸索中,有汉化版 的,找根塑料棒,试着车吧

网友:
急停开关是一定要的,就是看到有什么事发生立马停止运动。
我的帖子有一些编程的内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在摸索中,有汉化版 的,找根塑料棒,试着车吧

把你的汉化版传上来让大家分享一下呗。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57电机,那种短的,很久以前收的,当时不懂也没问卖家力矩多大,估计力矩不会太大。

  容易堵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汉化版传上来让大家分享一下呗。谢谢啦。

https://pan.baidu.com/s/1namSjlT51-MwSoKep_Dg8A  论坛找不到上传附件的地方,容量不大,从百度网盘下吧

楼主:
还好,单边进刀0.4没有堵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namSjlT51-MwSoKep_Dg8A  论坛找不到上传附件的地方,容量不大,从百度网盘下 ...

谢谢朋友、下载了、有时间学习学习、我那小破车床折腾四五年了。还没正式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