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用PIX问题请教!!!!!!

楼主(2019-01-21):
新手小白一枚,第一次见识PIX,想飞四旋翼,出现了下图一系列问题解不了锁,求指教,地面站版本1.3.62,飞控加载V3.6.4固件,所有校准都做了,就是解不了锁,下面载图是报的信息,麻烦大神给看看,指条活路

网友:
这个我知道

网友A:
地面站换1.3.32,固件刷3.1.5试试!

网友:
检查你罗盘的安装校准,检查数传和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换1.3.32,固件刷3.1.5试试!

谢谢,空了试试!!

网友:
满头是包的节奏。问题一次出太多可以尝试换个固件,如果还是那样就要一个个分析了

网友(2019-03-02):
知道 还不说 :【大刑 伺候】。。

网友:
看消息栏,详细信息

网友:
感觉pix比APM难伺候得多了

网友:
sd卡重新插拔,检查内外置罗盘是否方向一致,GPS那个只能多等一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