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仿过Pixhawk V5吗?

楼主(2019-01-21):
最近想自己做个pixhawk V5的飞控玩一玩。不知道有么有成功的案例。因为看到网上资料很少,所以先查一查,如果有什么原理上的问题,就果断改V2了

网友A:
这控好像4层板,,,,,就这个都不便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控好像4层板,,,,,就这个都不便宜哦

几层板无所谓,真正制板的话也很便宜的。主要是硬件资料比较少,与软件不好搭配,bug也多

网友B:
底板好像可以做吧,淘x有人在做

网友C:
本来就是开源的东西,也没有必要仿制,价格也不贵,直接买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开源的东西,也没有必要仿制,价格也不贵,直接买来用

自己做有乐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板好像可以做吧,淘x有人在做

有链接吗?

网友:
楼上的连pixhawk2和pixhack v5都分不清。现在只有pixhawk2开源了。v5只开了原理图。

网友D:
pixhack是雷讯家做的那个pixhawk吧,重新设计了电路位置和接口,优化了i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