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jbug得控该怎么改?

楼主(2019-01-21):
新手刚入室内小飞机。X宝买了一套jbug套才自己做,把电路板装好了,发现舵面反的,?有没有人教下怎么飞线把他调回来?感激不尽

网友:
遥控器上面不是可以调吗?正向,反向。

网友A:
不会是玩具控吧?
我当初是把接收调个头装的,尾翼和升降也调换了一下。后来换了控,可以单独调正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玩具控吧?
我当初是把接收调个头装的,尾翼和升降也调换了一下。后来换了控,可以单独调正反了

就是玩具控

网友B:
换个d1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d10吧

拉同事入坑的,他先把这个玩了才会考虑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推拉杆放在升降上面或者下面刚好相反,比如放在上面是拉,放在下面就是推。如果方向相反也一样,改下位置就行。不用设置控,你再试试就行。

网友(2019-06-24):
摇臂取下来调转180度装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