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高端的航行灯推荐吗

楼主(2019-01-21):
飞机大概4米翼展,比较大,现在找不到合适的航行灯,某宝的航行灯装上去显得太小了,不起眼。
翼尖的弦长大概180mm,希望航灯能有50mm左右长度。高端大气点的,求大家推荐下,贴个图或者给点思路。

网友:
我用的是这种爆闪的,一套三个,红绿白

网友:
按钮切换闪烁节奏

网友:
安卓线就可以充电,一套航灯配一个充电器。

网友A:
楼上这个不行我也买过,在天上并不显眼,几乎可以说看不到,特别是红绿色

网友:
是不是要可以闪烁滴那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这个不行我也买过,在天上并不显眼,几乎可以说看不到,特别是红绿色

我感觉挺好的,如果氙气爆闪估计能好些。

网友:
氙气爆闪好像没找到彩色的

网友B:
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买大功率高亮led+驱动

网友C:
要高端的可向波音、空客订购航行灯。绝对高端大气。

网友:
搞以前人家DIY过的诺基亚手机闪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高端的可向波音、空客订购航行灯。绝对高端大气。

订不到的呀,就要几个厂家都不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买大功率高亮led+驱动

主要是那个流线外形不好搞哦,光发亮容易点

楼主:
谢谢哥,这个我也看了,充电一次最长3小时,我的飞机飞6小时,会没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哥,这个我也看了,充电一次最长3小时,我的飞机飞6小时,会没电的

我看有氙气的,直接接在接收机或者电池上,不过没有彩色的

网友:
要求太高只能自制了,反正我对航灯要求就是200米内能看到就行,就降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哥,这个我也看了,充电一次最长3小时,我的飞机飞6小时,会没电的

这种可以外接电源的,而且支持遥控器控制

网友:
思路还是LED 总不能用白炽灯泡涂油漆吧
型号用强光手电上那种 方形贴片的 大功率 灯罩带颜色
走线拉到电池那里 恒流驱动
还可以装红色防撞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高端的可向波音、空客订购航行灯。绝对高端大气。

空客、波音的灯也是找别的厂家订做的

网友:
用薄的有机玻璃板自己做,缺点是过几年后会发黄,但彩色的就不会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