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model 1/6比例P-47B像真机机身及尾翼安装测评

楼主(2019-01-21):
看了上一篇P-47B机翼安装的模友,相信对机身等部分的安装万分期待。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P-47B机身及平尾等部分安装测评。

首先来说一下机身,此飞机机身为玻璃钢材质,整体强度大,内部少量的木质设备安装架,机身内部空间非常大,小编的整支胳膊都可以伸到机尾了,对于安装设备来说很方便。局部大面积玻璃钢的部位,在安装时要注意不要用力按压,以免将机身损坏。

  • 方向舵及舵角的安装
下面我们开始安装机身,按照说明书,第一步安装方向舵舵面,舵面为木质,表面蒙皮喷漆,在下部还进行了跟随机尾形状的处理,可见设计的用心。首先将铰链轴处沾机油(继续使用老板的高级机油),防止被胶粘住。粘贴铰链小编继续使用的是30分钟工作时间的环氧树脂AB胶,舵面及垂尾上出厂已开好铰链孔,涂胶插入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孔的根部较大,需要及时补充树脂,确定间隙后固定等待凝固。

铰链即将插入的舵面
等待树脂凝固后,就可以安装方向舵舵角了,由于出厂未开舵角槽,需要玩家自己处理,这时舵角定位就非常关键了。在机身外侧的方向舵舵机位置画好标记,在舵面上计划装舵角的位置也做好标记,用长尺子在机身标记至舵面标记上拉直线,以确定玻纤舵角片的角度,舵角孔在铰链缝隙的垂直方向上,画出舵角槽形状后开槽。

实物示意不便明显,这里使用说明书中图片

在粘贴舵角前,将舵角的粘合面用砂纸打磨成磨砂面,增加粘贴效果。用尺子将舵面宽度在舵角上做好标记,再进行粘贴。在树脂的工作时间内,调整舵角与舵面中心垂面垂直,并且两侧孔距离铰链等距离一致,就可以了。如果两侧距离不一致,将会导致打方向舵某一方向时钢索过松,另一侧过紧,所以大家装机时要多多注意。

  • 尾起落架的安装
尾起落架为铝片材料,用三颗自攻螺丝固定在机尾处,尾轮转向由两根弹簧连接方向舵舵角。小编在组装尾起落架总成时发现,原配的顶丝极易滑丝,所以只好用两颗M3内六角螺丝代替。机尾处的固定螺丝孔出厂未开,所以需要玩家自行定位开孔。

  • 方向舵舵机及钢索的安装
舵机安装在机身内出厂预设的层板上,定位打孔,拧螺丝后用502硬化。安装钢丝前,需要在机尾处开钢丝槽,使用之前定位舵角时的标记,并用长尺画出钢丝方向即可定位。钢丝在机身内呈交叉状,两端用铜管压住。配件包中配了四个铝管,但是小编在穿钢丝时发现铝管直径无法使钢丝回穿,并且一压既断,便使用了囤货的铜管,建议厂家在钢丝配件包中配置合适的铜或铝管。

  • 水平尾翼的安装
升降舵舵机设计安装在平尾安定面中,使用与机翼舵机相同的方式,舵面铰链及舵角的安装也与机翼相同,连杆长度不合适的问题同样与机翼相同,需要单独选配合适的连杆,在这里就不对安装细节过多描述了,想回看机翼安装的模友请点击《P-47B机翼的安装测评》

通过一根铝管,将平尾安装在机身上,平尾下表面预埋了螺母,需要在铝管上打孔使得螺丝能够穿过,以此来固定平尾。舵机线位置需要将机身处开孔并制作延长线。

用记号笔标记打孔位置

在防火墙上根据中心点及头罩和发动机的相对位置对安装孔进行定位,机身的防火墙外侧为玻璃钢,内部为层板,有部分位置中间有些许开胶,但其位置不影响强度与安装,对此小编就没有进行过多的处理。打孔后用502对孔的内壁进行硬化。

机身前部预留了两个舵机安装位,可根据风门摇臂位置选择位置安装舵机;另一处可以选择安装阻风门舵机。因为这架P-47B头罩巨大,小编可以轻松将手伸入开关阻风门,所以便没有安装阻风门舵机。根据油门摇臂位置定位防火墙上的拉杆孔位,开孔后用502进行硬化即可。小编用快调接头固定拉杆,在固定螺丝处将钢丝锉出一小节平面,防止震动使钢丝滑动。

  • 油箱和CDI的安装
小编使用了原装的550ml油箱,按照汽油机的油箱方式,接化油器、通气、加油。提醒各位模友一点,在安装油箱时一定要记得将铝管边缘打磨。

小编将油箱固定在机头处出厂安装好的层板上,另一边安装CDI。担心发动机的震动太大,小编在油箱和CDI与层板间垫了减震泡沫。

  • 发动机罩及座舱盖的安装
头罩的安装由6颗螺丝从外侧固定,虽然影响像真度但拆装简单。配件包中厂家还贴心的准备了减震橡胶圈。机身内部机头处需由玩家粘贴六块安装反抓螺母的层板,靠下两颗无法用手或钳子等工具安装,小编使用长钢丝粘住层板,再用树脂粘贴的方法进行了安装。在头罩下部,小编对应发动机的排气管位置进行了开孔,巨大的头罩可以容纳尽可能大的发动机。

座舱盖需要用车壳剪自行修整,表面也有较为明显的痕迹可以作为修剪参照。

  • 设备及接线
整机飞机使用了9个独立通道,小编选用了双天18通道拓展器来连接,由于机头需要配重,所以尽量将电池靠前放置。注意保护靠近好层板和玻璃钢的线材,防止由于震动导致磨损出现意外。小编均使用了减震泡沫对所有设备进行减震,以防较大震动对电子设备的影响。机翼接线处需在机身翼根部开孔,将延长线引出,小编根据所需长度制作了延长线,这样可以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重量。

为拍照美观先简单对接收机天线进行了粘贴
蘑菇头粘扣到货后既对天线进行最终固定

期待下一篇测评《P-47B飞机设置与试飞》

网友A:
没有一张图片显示出来全部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张图片显示出来全部挂了

可以啦

网友B:
第一张图怎么看都像剁了头的鲅鱼,

网友:
汽油机还是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怎么看都像剁了头的鲅鱼,

哈哈哈,这比喻太形象了

网友(2021-08-30):
jp的起落架需要单独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