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futaba遥控器有没地平仪、罗盘、倾斜度这些回传数据的?

楼主(2019-01-21):
futaba双叶遥控器有没地平仪、罗盘、倾斜度这些回传数据的?可以直接在遥控器显示屏显示的,不用飞控等等第三方模块

网友:
没市场,没必要。

网友A:
就我所知futaba传感器种类不多,回传支持应该达不到这种程度。建议使用opentx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所知futaba传感器种类不多,回传支持应该达不到这种程度。建议使用opentx控。

不错,这控玩意爽,不过我都有两台写sz遥控了,但是将来有没这样的模块就不知道了,还是希望有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所知futaba传感器种类不多,回传支持应该达不到这种程度。建议使用opentx控。

而且这个品牌的遥控器都是英文界面,没中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这个品牌的遥控器都是英文界面,没中文

听说富斯搭载opentx的NV14将会有中文界面,可以观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富斯搭载opentx的NV14将会有中文界面,可以观望。

这品牌是Srsky吧,江苏一家遥控器厂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品牌是Srsky吧,江苏一家遥控器厂商

富斯是flysky。opentx的主要支持者是frsk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斯是flysky。opentx的主要支持者是frsky。

我知道,你发的照片是x10s遥控器,是frsky他们那边的

楼主:
谁知道的回复回复,谢谢哦

网友(2020-03-07):
graupner需要吗

网友B:
看你所需要的数据,其实就是三轴陀螺仪的三个角度。
可通过外部扩展的方法将三种数据回传到futaba遥控器上。

只是,显示出来的数据无法标上倾斜度这样的字。
只能使用温度传感器来显示相应的数值。
比如:
第一个温度传感器的值表示的是 三轴中X轴的度数,即你需要的地平仪,即副翼偏转
第二个温度传感器的值表示的是 三轴中Y轴的度数,即你需要的罗盘,即方向
第三个温度传感器的值表示的是 三轴中Z轴的度数,即你需要的倾斜度,即俯仰。

只能显示为数字,而没有能表达这些数值的动画效果。
因为遥控器的说明书中就明确写了,在进行航模控制时,请不要看回传数值!请不要看回传数值!请不要看回传数值!

如果要看回传数值,请身边的人协助!或是使用语音播报功能。

对于外部扩展的方法是指:
使用一块Arduino芯片,利用Sbus回传协议,将从具有三轴或九轴功能的陀螺仪芯片中取得相应数据,回传给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所需要的数据,其实就是三轴陀螺仪的三个角度。
可通过外部扩展的方法将三种数据回传到futaba遥控器上 ...

那这些数据和温度啥关系呢?可以具体发张照片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所需要的数据,其实就是三轴陀螺仪的三个角度。
可通过外部扩展的方法将三种数据回传到futaba遥控器上 ...

陀螺仪是不知道角度的,只有角速度数据。要知道姿态角度需要通过加速计等传感器结合姿态算法才能计算出来。

楼主:
空速、高度、升降速率就有,就是没有地平仪罗盘这些直接显示在遥控器上,麻烦在加装FPV显示器和相关数传才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