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恒龙豹G悬挂太软怎么办?

楼主(2019-01-21):
买了个全塑料版还有所有金属波箱,履带轮子还没装上,光塑料版的悬挂就软的不行,放地上头就趴下了,问卖家只有原厂弹簧,相比我以前的豹2的悬挂就很硬很合适,问问群里大神这个怎么办?豹G应该和虎差不多,各位虎一般都有经验。

网友A:
我的豹G买回來悬挂就很硬,加重後履带除去一節,亦沒有头趴下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豹G买回來悬挂就很硬,加重後履带除去一節,亦沒有头趴下現像.

问下你什么时候买的?是黑色盒子还是白色的?

网友:
之前虎王重金属版有少許头趴下,左右首第一二弹簧與第四至五(任擇)交換,再加上金属重物於車尾及中間位置,達至全車平均重量一至(我的造法是這樣),也許有其他高人有更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你什么时候买的?是黑色盒子还是白色的?

黑色

网友:
不行,自己弯一个簧,扭杆就换粗的,我的mato扭簧反正升级版的比较硬,硬的我压车都要没手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