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控感度问题

楼主(2019-01-21):
futaba控里的感度有三个,gy,gy2.gy3,只调第一个gy就能飞,但是我想知道2.3是干嘛的,今天调了下2和3都到60感觉飞机很不正常了,说不上来的不正常

网友:
一个模式可以有一到三个感度可调 你设置的情况下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A:
副翼  升级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  升级感度

可以理解成是修正感度吗

网友:
第二和第三感度估计是给futaba自己的的陀螺仪用的,比如GY750和760,用其他陀螺仪,只调第一个锁尾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确,GY2 GY3 都在其他通道上(直升机6需要的通道以外),如果陀螺设置正确,你调整GY2 GY3应该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
第二和三是用在FUTABA的三轴上的,对其他的应该无效,楼主说有变化应该是心理作用吧!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楼主的陀螺就是futaba的,或者在gy2和gy3的对应通道也有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楼主的陀螺就是futaba的,或者在gy2和gy3的对应通道也有输入

确实是,2和3是副翼和升降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确,GY2 GY3 都在其他通道上(直升机6需要的通道以外),如果陀螺设置正确,你调整GY2 GY3应该是没有 ...

2和3是给futaba自己的陀螺用的,副翼和升降,在控里调,陀螺跟的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2和3是给futaba自己的陀螺用的,副翼和升降,在控里调,陀螺跟的变

对了对了!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