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伞模型

楼主(2019-01-22):
用1.4米的特技风筝改制,风筝后缘接线点一边增加三根其他线没有调整。机架窗帘的铝合金弯轨加根玻璃纤维管制作。2212/2450kv电机动力,上5寸桨。两个26g舵机。3s1500-2200mah动力电池。风筝的重量加机架和设备的重量,起飞重量为706g。

飞行视频

网友A:
我看网上那些卖成品的,光一个伞头700多,也不知道是啥材料做的这么高档

网友B:
700g。。。以前试过一次地面起的无动力伞,话说伞对比机翼应该是升力大速度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网上那些卖成品的,光一个伞头700多,也不知道是啥材料做的这么高档

那个制作复杂,也接近真伞的感觉。

网友C:
伞绳是怎么挂?

楼主:
用像钥匙的那活动扣,一边接绳子,一边扣到管端绑的钢丝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伞绳是怎么挂?

用像钥匙的那活动扣,一边接绳子,一边扣到管端绑的钢丝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g。。。以前试过一次地面起的无动力伞,话说伞对比机翼应该是升力大速度慢吧

应该还可以挂到800g

网友:
非常棒,速度不快,便于控制,很好!

网友D:
楼主大人,控制原理是怎样的,舵机如何控制伞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网上那些卖成品的,光一个伞头700多,也不知道是啥材料做的这么高档

材料不值钱,耗的时间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人,控制原理是怎样的,舵机如何控制伞绳?

请把视频看完。

网友:
这么跟你说,软体风筝,比如你这个,上下是一整块布,把翼肋缝进去就行了,挂点也不多,翼型也不讲究,七八百的模型伞,每个气室都是独立的布,一点一点缝纫,每个翼肋5个挂点,做一顶33气室的,需要缝将近150个挂点,这还不算伞绳,伞绳大概有200条左右,不光要剪,还有拴,裁布还可以激光切割机,但是画缝纫线就得手工了,要想保证精度和性能,就得按照线一丝一丝的缝,以上这些,软体风筝全都不必在乎。

网友E:
晒一下我自己做的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把视频看完。

遥控器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F:
不错,能不能上个详细的伞头改装教程?

网友:
可以装个摄像头玩fpv

网友(2019-02-22):
你的遥控器是如何设置的?用的啥混空?

网友:
给大神点赞

网友G:
你用的啥混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啥混空?

网友:
这个好玩,还不用担心炸鸡。。

网友:
这个很好玩

网友(2019-05-09):
楼主能否分享下伞头接线的情况?图片没能看清,舵机控制的拉线是你新增的外援线吗?谢谢

网友(2021-10-24):
引用 网友E:
晒一下我自己做的伞

请教:伞是多大的?什么材质?动力用的什么电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