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4V3飞控如何接外置罗盘

楼主(2019-01-22):
请问,F4V3飞控如何接外置罗盘,罗盘已经接上了。地面站里怎么看不到,是不是需要设置。

网友A:
欢迎和我们一起讨论固定翼 INAV交流 FPV部落612453153

要选择串口端口,连接数据端口,别连接错了

网友:
f4v3预设没有打开罗盘的, 在设置罗盘选项选auto 存档後会自动识别罗盘型号, 若罗盘图标为红色, 把二根线对换

楼主:
支持的罗盘型号是不是有什么要求,还是只要是IIC的都支持。

地面站有个如果有罗盘,那个我选了。正反插我都试过,还量了下有个1K的阻值,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和我们一起讨论固定翼 INAV交流 FPV部落612453153

要选择串口端口,连接数据端口,别连接错了

能不能贴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的罗盘型号是不是有什么要求,还是只要是IIC的都支持。

地面站有个如果有罗盘,那个我选了。正反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支持的罗盘型号是不是有什么要求,还是只要是IIC的都支持。

地面站有个如果有罗盘,那个我选了。正反 ...

你用单独罗盘还是gps一体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单独罗盘还是gps一体罗盘??

和GPS一体的。。。

谢谢,知道了,我都选选试试。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BF没有罗盘型号选择选项。

网友C:
刷inav固件,GPS接在飞控的TX1和RX1  罗盘的SDA和SCL接在飞控的TX3和RX3  飞控上有标识的,在inav里面设置UART1是GPS就可以,罗盘那里好像选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inav固件,GPS接在飞控的TX1和RX1  罗盘的SDA和SCL接在飞控的TX3和RX3  飞控上有标识的,在inav里面设置U ...

想在bf固件下用,你知道怎么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在bf固件下用,你知道怎么设么

刷bf的固件才行啊  然后直接用bf软件来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在bf固件下用,你知道怎么设么

看错  bf对gps的支持好像不是特别友好  我一直都是ina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错  bf对gps的支持好像不是特别友好  我一直都是inav

bf里面好象没有罗盘传感器选择,接上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bf里面好象没有罗盘传感器选择,接上不能用。

bf 就别玩返航了, 我个朋友试了没接罗盘只接了gps (他说他那个飞控内置罗盘)看他试了多次, 返航没航线的, 随意, 我就说别玩了, 终有一次掉机, 不值得, 好好的inav怎不用,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