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热切割工具

楼主(2019-01-22):
不少模友向我咨询,如何热切割,以及切割方法。

辛苦一年多学习Solidworks,这回牛x一次。
SolidWorks源文件

可使用手头易得的各种尺寸木方制作。
颜色不同的木材,仅重量或是密度不同。
就是要它的重量。

热切弓尽量轻,尽量轻。

切割前,可以将热切弓放在翼型靠板的搁置端。
在温度合适后(先通电10秒左右,确保切割丝温度达到最高),再放手。
可略作动作让丝走上翼型面,再完全松手。

两根线在滑动杆上的位置,控制着两边的切割速度。
一定要确保两根线同时走完翼型靠板的翼型结束位置点。

当机翼平面形状与图是反的话,
互换电线的位置。

使用调节器调压,以控制切割丝的温度。

温度高低影响着切割后的表面及最终效果。

楼主:
需要额外购买的材料,自行搜索

U槽型导轨导向轴承滑轮

CCM5NJ PWM直流电机调速器

楼主:
热切割工具,3D查看器

下载这个程序,可自由在各个视角,查看热切割工具。

楼主:
忘了一个重要的零件

一定要用重物压在挤塑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一把弓,弓直接拖着电线就可以了,这样是不是有点累赘?
另外,弓的一边最好用橡皮筋绷紧,电热丝加热 ...

理论上,用手去拉,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实际上,用机械拉,是更加靠谱的实践。

不然,发明雕刻机干什么,
无奈,兜里银子不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图中线一长一短   这样切割的情况下  哪一边走得快呢?

当然是长的那根走得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現在這種泡沫切割有數控的切割機建議嗎?? 用手動的來切割 HLG 很難作到好的精緻度..(而且我的失敗率 ...

有的,我也曾打算去接触,后来被大神给阻止了。
原因是调试非常麻烦,有时效率还不如手工切割。
况且现在出现了雕刻机这样的产品,线切割已没有必要。

至于,LPT port,现在应该有usb转各类接口的产品,如必须的话,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其它的,我没接触过,不能乱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谢谢!热切割只能针对梯形或者矩形的机翼、有一些翼稍椭圆的就很难做到精准了吧

确实如你所说。

也可以通过多段切割后,再拼接或是加上打磨的方法。

对于椭圆机翼,可以设法拉近似接近。
完全做到的话,从效费比来看,不划算。

对于商业产品,可以使用雕刻机了。
线切割,个人diy成本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方法,有创意,帮顶贴

我是在老外的视频里看到的方法,
我也佩服发明这个方法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保证他能同进同出呢

控制固定在滑动杆上的两根线的位置。
然后不停的测试调整、测试调整、测试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机翼的板子你是选的什么材料?

选建筑用的保温板,便宜的通常用那种蓝色的,越硬,内部空气泡越少越好。
价格略贵的点,就得从淘宝上自己找了。

比如‘法宁格’,‘台丰 白晶板’,
即使这些,也有批次之分,有的好用,有的则不太好。
自己选适合自己钱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做完后板子表面还要覆膜吗?

是的,通常是包一层到两层玻璃纤维。
就是玻璃钢机翼了。

如果工艺有限,也有简单的方法:
上下面表面在最厚处各切一条槽,埋根碳片,用热胶固定。
表面用各色封箱胶带装饰,记得选重量轻的,就是越薄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了!介绍得很详细。如果在某宝上买可能体积大不好运吧?

可以买的,就是要买一定的量。比如至少一次买20cm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分感谢,另外各家的质量有差异,对制作影响大吗?你觉得哪些需要考虑的?

有影响的,

重量越轻、硬度越高,为好。

挤塑板内没有汽泡,切出来的表面就没有孔洞。
如果孔洞大小和绿豆差不多大,基本就不要用了。

如有很小的孔洞,做玻璃钢用机翼时,就会被环氧树脂填充,总体重量就会变重。
机翼能轻一克是一克,最终飞机的性能差异还是有点大的。

各种质量的挤塑板,总会经历的。
差一点的用来练手,积累经验吧。

5元一张和50元一张的,我也都用过。

更贵的,我就没经验了。

楼主(2019-02-26):
引用 网友G:
这个结构长短两条绳子的行进距离在不同位置比例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入和出是一致的,那中间就不是直线。

能再说详细一些吗?我好理解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借用楼主图片注释了一下,其中A=a、B=b,红线是电热丝电源线,尽量保持和固定面边缘垂直。电源线转向滑轮一 ...

感谢老模友们的热情讨论。

热切割丝在翼根和翼尖两处,同时从前缘进入,同时从后缘出来,简称‘同进同出’。通过此种方法,使切割出来的泡沫翼芯与翼型保持一致,以近似的实现理论上与升力相关的各种性能。

这个简单的切割工具和切割方法,是以个人DIY为目标的实现方法之一。
任何工艺都没有一定,总会有点误差,只看实际环境能否接受。

画出几张图,讲讲个人在经验不足下的肤浅理解。
1,翼形的‘长度’,有两种方法计算,分别是弦长和曲线长度。通过SW的软件的计算,相关数值如下二图。

2,使用CAD画出机翼形状,并按二种数值作出延长线。
按切割是从前缘向后缘的方向,也可说按较长的边作为为圆的半径。
后掠机翼选前缘长度,前掠选后缘长度。
对于这二种数值,圆的半径有差异,但差异不大。
所以个人简单的直接选弦长作为机翼形状,画出并标注出圆心的距离。

3,按上示例,某种机翼要实现同进同出,以画圆的方式相对最精确了。
但施工实现却有些困难。
需要画一个至少半径为2160mm的圆,家里穷,没那大的地放比那更大的桌子。

那只有放弃固定圆心的方法,选个近似的实现方法。
通过一根杠杆,选两个点,让之间有距离。
在杠杆转动时,让拉动的切割丝走过两个弦长的长度。

通过三角函数的计算,可以算出杠杆上靠近圆心的那个点的距离。
但是,有个关键点:切割丝走动时,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圆心。
因为‘切割丝是被拉动且非刚性连接的’,也就是没有任何外部机械去固定它,让它有个固定不变的圆心。
所以通过三角函数计算出的靠近圆心的拉线固定点位置的距离数值,在这个方法里是没法实现的同进同出的。

最后,个人DIY嘛,那就一点点的试距离。
总能通过调整两根拉线之间距离的方式,达到近似的同进同出
近似,大概1-5mm,都是比较好的结果了。

对于,多段式机翼,长度较短部分的翼芯,
可以在切割弓的一侧立杆底部,安个螺丝,作为圆心固定。
然后,纯手工拉动。

楼主:
感谢老模友给出的两点之间距离的参考指标,下次再有热切时,我再试一试。

楼主(2019-05-14):
引用 网友I:
这个设计太棒了,完美切割梯形翼,我想问一下楼主用的是12v的笔记本电源吗?应该配什么热切线呢?我用的线 ...

淘宝搜 “镍铬丝”,买直径0.3mm的,一卷大概20元左右,够用很多年。
太细易拉断,太粗的丝不易拉直,表面会有痕迹。

你的电源可以用。
除了12v电源外,你还需要配一个调压器,以控制电热丝的温度,此为必须。
我用的是‘直流电机调速器 ’,10-30元的,随意了。

切割时,如冒烟了,表示电热丝温度太高了。
温度低,切不动。

我的经验是,切割速度大约 1毫米/秒。
以切割完,泡沫出的拉丝越少越好。

楼主(2020-02-09):
引用 网友J:
http://aeropic.free.fr/pages/modelisme/decoupe/decoupeenglish.htm这个网址有说明

感谢分享这份热切割的资料,学习到了。

资料中能看到用的热切弓的宽度很宽,目测1.2-1.3米。
受限于自家的阳台面积太小,太宽的难以转开,所以自制热切弓的宽度仅为0.7米。

对于翼根和翼尖长度差别很大时(比如三角翼),用很宽的热切弓,并固定热切弓的一端。
这时的拉动点的确定很简单,并且效果会非常的好。

相对较短的热切弓,没法固定一端,就会导致在做弧线移动时,圆心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
所以才需要不停的试两个固定点相对位置,以使实现在翼型模板的前后缘切割时同进同出。

对于翼根和翼尖的尺寸差别不大时(矩形机翼和三角翼之间的机翼形状)。
同样以应用固定一个端点的切割方法时,理论上就需要很宽很宽的热切弓。
在没有很大很大的操作台时,这就很麻烦了。
也就只能靠经验和穷举来试验两个固定点了。

楼主(2020-09-02):
引用 网友K:
商业用得雕刻机是什么样的啊,数控机床这种吗

根据精度和材质需要吧。

高端的我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终于找到这个图了。看懂梯形"A",和梯形“B”的关系就明白了,没呢么复杂!

给个网页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址实在找不到了,这是昨天在存资料的移动硬盘里看到的介绍PDF文档。

把这个pdf文档分享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