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umper T12多协议 霍尔摇杆遥控器 值得入手不?

楼主(2019-01-22):
前几天在某宝上看见有多协议Jumper T12多协议遥控器,好像除了天地飞之外,兼容性强得很;
有哪位大侠用过或接触过?
其黑色款是霍尔摇杆,应该避免了电位器的磨损等缺陷?
值得入手不?
俺手里目前就一台天九新一点,其他几台都是很老的FUTAB;
想剁手败家一台稍微好一点的控;
对了,
以前主要玩油固和电固,
年纪大了,今年开始玩微电直,手里有K110,V911,拉玛共轴等等;

网友:
还可以吧

网友:
除了乐迪,天地飞旧协议支持了

网友:
可以,又不贵,有一个,玩小飞机用,性价比很高

网友:
可以。虽然只有16通道,不过一般够用了。支持天地飞旧协议。手感还可以。缺点是按键布局不顺手。

楼主:
下个单子弄一套回来试试,
谢谢诸位哈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稳定性如何?会不会像失控迪那样!

网友:
Jumper的控,看固件应该就是加了高频头的华科尔D10。

稳定性没问题
K110用SFHSS,D10支持
V911用富斯的协议,支持
拉玛共轴协议不清楚。我手头的是72Mhz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