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模型
怎么控制无刷电机自动工作

楼主(2019-01-22):
模型液压挖机齿轮泵怎么实现自动控制
电机
转速,干重活电机加速,不干活怠速

网友A:
如果是opntx系统的遥控器,很好解决

网友B:
依靠遥控器的混控功能实现。不过,不是每款遥控器都有这个功能。更遗憾的是,有这个功能的遥控器数量还很少。

网友C(2019-06-08):
富斯的一款,我正用着,200多

网友D:
四五百以上的国产遥控器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吧,每个摇杆都可以映射油泵通道混控,设置曲线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