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收到K130的心情

楼主(2019-01-22):
模友苦等了快一年时间,收到货时的心情如此激动,开心。
他喜欢玩仿真机所以自己DIY飞机外壳,自己画图,然后3D打印外壳。期待他的作品。。。

楼主:
各有所爱,有人喜欢飞3D,有人喜欢飞像真机休闲飞。

网友A:
旋翼头明显比150精致多了  问一下楼主 横轴螺丝加垫片了吗  老款120螺丝直接卡在轴承上我感觉很危险

网友B:
就尾电机一看就是一台玩具,儿童玩具,厂家就骗这个级别的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尾电机一看就是一台玩具,儿童玩具,厂家就骗这个级别的人,

都准将了,怎么还能说出这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翼头明显比150精致多了  问一下楼主 横轴螺丝加垫片了吗  老款120螺丝直接卡在轴承上我感觉很危险

你好,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尾电机一看就是一台玩具,儿童玩具,厂家就骗这个级别的人,

成本问题,所以用了空心杯马达。弱弱的问一下这样的玩具目前有没有同类型的可以媲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尾电机一看就是一台玩具,儿童玩具,厂家就骗这个级别的人,

这个级别的机,不用尾马达,恐怕天天只有调机的事。

网友:
玩過110.120,好玩,省心,尾電机耐操,準備入130,玩具最緊要好玩,每天我們都玩緊兒童玩具,開心,你玩過未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准将了,怎么还能说出这话

准将不准将的,不在这,就不是准将,你批评的对,要心平才动,谢谢

网友:
图片的飞机就是我的,已经飞了几天,开始有些不习惯,现在已经基本掌握操作要领,这飞机有450的感觉。

网友D:
如果你也想入手K130的话,这里有些心得分享一下。一,建议先把油门曲线调整,1,2,3,4,5对应的数值为00,26,38,48,65;目的是为了降低转速。二,多飞几次悬停,习惯一下飞机的性能。三,尽量去开阔一些的地方去练习。以上几点都是为了新机的磨合,悬停30次左右,基本上过了磨合期,你会发现噪声少了,操控也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尾电机一看就是一台玩具,儿童玩具,厂家就骗这个级别的人,

我以前也和你一样不喜欢尾电机的小直机,折腾了许多小鸡之后才发现尾电机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不错不错,等待测试!

网友:
我反而喜歡空心柸尾電機,所以會嘗試吓K130.

网友E:
耐炸不 就怕一炸就换3轴

网友:
赶紧多飞,写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耐炸不 就怕一炸就换3轴

不耐炸  这种飞机 不是炸的  K110 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也想入手K130的话,这里有些心得分享一下。一,建议先把油门曲线调整,1,2,3,4,5对应的数值为00 ...

请问这个设置就在原厂配的遥控器设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