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睿思凯X9D se和futaba14sg哪个更适合飞穿越FPV?

楼主(2019-01-22):
飞穿越FPV接近一年了,能做一些简单花式飞行了,一直用的华科尔D10,现在想组装个竞速穿越机,想换个新控,大神觉得,这两个哪个更适合飞穿越。谢谢!

网友A:
必须插9地

网友:
我玩穿越用的控从天地飞换成D10再换成14SG,现在用X9D PLUS,从此世界安宁了

网友:
Futaba飞固定翼直机,穿越机接收机不太好找,还是x9d吧

网友:
飞穿约  x9d 不二选择

网友:
还用想吗,直接x9D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插9地

好(▽)

网友B:
X9D ,楼主的D10有刷固件吗?我主控是X9D,最近把老D10翻出来刷了固件,买了新的SBUS接收机,用起来非常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X9D ,楼主的D10有刷固件吗?我主控是X9D,最近把老D10翻出来刷了固件,买了新的SBUS接收机,用起来非常好 ...

我不会刷固件呢!大神能交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会刷固件呢!大神能交一下吗

网上一搜一堆的

网友:
D10已经支持SBUS了,真心觉得你没必要换控。
刷固件的资料:
国外教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tb0kYBDaQ4&t=975s
固件下载链接:
https://www.deviationtx.com/down ... u-devo10-v5-0-0-zip
https://www.deviationtx.com/down ... n-devo10-v5-0-0-zip

网友C:
d10手感把睿斯凯甩了几条街!虽然我是用的睿斯凯,应为教程比较多

网友:
明显是便宜遥控器更适合玩FPV

理由很简单,因为FPV最终都只有一个结果:

找飞机呀找飞机。找呀找,找不到

哪个便宜哪个损失小。F家的接收机太贵,不值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10手感把睿斯凯甩了几条街!虽然我是用的睿斯凯,应为教程比较多

同感,当年因为D10不支持SBUS所以抛弃了几年,现在重新上手感觉真棒

网友D:
这一看就有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感,当年因为D10不支持SBUS所以抛弃了几年,现在重新上手感觉真棒

现在d10软件好用吗?

网友:
不纠结,X9D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d10软件好用吗?

刷了固件很很好使

网友E:
同d10。楼主可以刷机加高频头用xm+,有信号强度飞起来也没那么心慌。

网友:
f12e deviation 四合一发射模块,我觉得很好用

网友F(2019-03-10):
引用 网友E:
同d10。楼主可以刷机加高频头用xm+,有信号强度飞起来也没那么心慌。

请问xm+接收机你固件是怎么刷的?我也不想抛弃d10,但买来xm+接收机如果固件版本低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xm+接收机你固件是怎么刷的?我也不想抛弃d10,但买来xm+接收机如果固件版本低怎么办?

最新的Deviation固件里有frskyx协议,换个四合一或者加个CC2500模块刷机就可以用了。至于接收机固件版本低可以叫店家刷了给你。

网友:
futaba14sg 请问可否飞穿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