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连天地飞ppm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9-01-22):
这是我的配置,但是在bf里接收机通道无反应。请问应该怎么调?

网友A:
接收机信号线接的对么?不用两边接口的线的话 板子上有个单独的PPM焊点 然后打开U3那个端口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信号线接的对么?不用两边接口的线的话 板子上有个单独的PPM焊点 然后打开U3那个端口 !

f3是没焊点的,f3的sbus与ppm是不同的接线方式,可搜泡泡老师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f3是没焊点的,f3的sbus与ppm是不同的接线方式,可搜泡泡老师教程

背面有单独的焊点,你可以自己观察一下  背面 右侧!

网友:
引用 网友B:
f3是没焊点的,f3的sbus与ppm是不同的接线方式,可搜泡泡老师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minif3,有pp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minif3,有ppm

配置里换个端口试试 除了第一个 下面的1 2 3只能打开一个! 逐个试试吧  再不行我也不知道了 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