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掷滑翔机

楼主(2019-01-22):
重9克,翼载荷2.8克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视频看看

不会弄视频,非常抱歉。也不想学了。

网友:
这看起来能飞好久

网友B:
留空时间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空时间怎么样

轻轻一掷能滑二十几米,室外没试过,肯定不抗风。

网友C:
您这架有无翼型,还能介绍一些参数/细节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架有无翼型,还能介绍一些参数/细节吗?谢谢!

主翼,平尾,垂尾都有翼形,只是平尾垂尾简单些。主翼是平凸翼型。
  主翼翼展52.5cm,翼根6cm翼梢5.3cm。平尾19.5*3.8cm。
  材料是Kt板去皮,用细竹篾加强。
  翼型先用刀修个大概,再用细砂纸轻轻打磨即可。
  主翼两边开了小副翼,割开后横向用磨圆的牙签压槽痕,平尾,垂尾也都开舵面,方法同上。这样就有调整余地了。
  其实尺寸不是要求严格的,因材制作就行。如是室内手掷,重心可稍靠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翼,平尾,垂尾都有翼形,只是平尾垂尾简单些。主翼是平凸翼型。
  主翼翼展52.5cm,翼根6cm翼梢5.3cm ...

“如是室内手掷,重心可稍靠后”——对这句深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