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充电器入手

楼主(2019-01-22):
原来的充电器烧了,换了X6来试试。
用8A充3S 850MAH电池,用时6分半,比Q6快,Q6这个时间差不多快充完成,然后还要2分钟左右平衡。
X6可以反向充电,把电池的电回充给电包。
要不是我的大电包是8S的,我都想把我的PL8处理了。

网友A:
10c充小电池?! 我记得电池要求最大2c,不怕boom吗

网友B:
反向充电很爽的,万一飞不了在怼回去,不浪费

网友:
反向充电很方便,但是还是太贵了

我用q6  手动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充小电池?! 我记得电池要求最大2c,不怕boom吗

就两块电池,充快一点才能连续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充电很爽的,万一飞不了在怼回去,不浪费

其实Q6也能实现反向充电,倒着接就行了,我以前就这样把没飞完的电池充回电包。

网友:
楼主还有电包 ,我的电包是的电动车用变压器变到12v 给我的A6供电

网友C:
这个最大多少A

网友D:
我比较关心平衡精度如何,Q6的精度还算差强人意吧

网友:
2A的平衡电流秒杀市面几乎所有的充电器吧,这就是为啥你同样的电流Q6充的慢的原因。其实不仅是Q6,就算是同门师兄308、406、4010也都是1.2A的平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大多少A

35A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比较关心平衡精度如何,Q6的精度还算差强人意吧

平衡精度可以在程序里设置,精度高则速度慢,精度低则速度快。

网友:
买两个Q6又快又省钱

网友E:
来说说缺点呗,优点自然是容易看到的,缺点要是能接受,那才是好产品.(我也想买这个,所以想多了解一下,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就是支持高压锂电池不(4.35,LIHV)?多谢多谢.

网友:
冲的太狠了

网友:
可以啊,体积还这么小,多少钱?

网友:
价格贵呀,便宜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说说缺点呗,优点自然是容易看到的,缺点要是能接受,那才是好产品.(我也想买这个,所以想多了解一下,哈哈哈 ...
(先回答问题,高压锂电池肯定是支持的)

缺点嘛,个人观点:
1、只能充6S,如果能充8S就好了,我的大电包是8S的,能充8S我就可以把PL8出了。
2、国产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出个中文界面呢?
3、电池的插口在左侧,多数人是右撇子,插电池不顺手。
4、虽然在800W的功率下,X6的体积已经非常小了,但是我想知道能再小一点吗?
5、那个三向操作按钮太小了,手感不好,能用一个手感好一些的,大一点的五向按钮吗?
暂时就这么多,只是昨天晚上短时间的试用感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回答问题,高压锂电池肯定是支持的)

缺点嘛,个人观点:

其实中文界面到无所谓,电池插口设计在左侧可能是因为要把操作按键设计在更方便的右手位置.我只是担心散热问题,满功率工作的时候,感觉这么小体积散热会很成问题啊....

网友:
有一篇关于锂电的文章,里面做了很多实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超过1c充电就对电池寿命有影响,超过1.2c损害就大幅增加。
我觉得楼主只有2块电池是为了省钱,但是划不来啊。
而且个人主观认为10c充电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