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全油门没有半油门转速快!

楼主(2019-01-22):
mini cp 有段时间不飞了,今天通电开控舵机有反应但红绿灯交替闪烁。按照说明书设置飞机参数后,通电红灯常亮舵机有反应,油门推一半时飞机离地,继续推油转速降低,油门推到最大飞机也不离地。电池连试过3块了,电量是够的。请教各位兄弟是什么原因呢?D10原装控。

网友A:
螺距没调好 油门给够了 但是螺距太大 飞不起来 把负螺距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没调好 油门给够了 但是螺距太大 飞不起来 把负螺距调出来

能说具体点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谢谢了!

这还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谢谢了!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置成45度斜线~

网友:
几种可能,1为上面说的螺距过大,但如果你上次飞完正常没磕磕碰碰的话,可能性不高;二为电池问题,现在是冬天,电池活性本来就低,如果是很多没飞的老电池,没有3.85左右保存的话,电池很可能就不行了,螺距稍大了,就推不动,自觉这种可能性最高;三为电机问题,minicp为有刷马达,许久没用,老化可能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