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黑羊图传如何解锁被锁频段?

楼主(2019-01-22):
买个块黑羊高压版图传,想用5925mhz。无法解锁,求大神指点。

网友A:
Button menu control
There are categories in the menu, and settings. Pressing the button for 3 seconds will toggle between  categories, pressing it for a short (1 second) press toggles between settings. To enter the menu, hold the  button for 3 seconds. LED colors will signal the state of the menu, for an overview see the following table.
Channel select mode   Enter menu by pressing the button for 3s. Red LED will flash 1 time. Select channels by simple short  presses.
Band select mode  Press button for an additional 3s. Red LED will flash 2 times. Select band by simple short presses.
Unlock & power select mode  (FOR HAM USERS ONLY!) Press button for 20 to 25 seconds. The Red LED will flash 3 times to confirm. You  have unlocked the video transmitter for use with all frequencies (see frequency table below).   NOTE: Unlock only works if you are inside the band selection menu
先按3秒,红灯闪1下,松掉,然后再按3秒,红灯闪2下,松下,再按20-25秒,红灯闪3下,解锁。

网友:
接osd调频解决你所有问题

网友:
就是长按…

网友B:
我入了个迷你黑羊图传,不知道咋用?用飞控调参好像兼容有问题,不知道按键怎样设置到5645MHZ和50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tton menu control
There are categories in the menu, and settings. Pressing the button for 3 ...

谢谢,按照方法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入了个迷你黑羊图传,不知道咋用?用飞控调参好像兼容有问题,不知道按键怎样设置到5645MHZ和50MW。

你问问百事达的客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问问百事达的客服

他那客服跟神仙似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入了个迷你黑羊图传,不知道咋用?用飞控调参好像兼容有问题,不知道按键怎样设置到5645MHZ和50MW。

是黑羊TBS UNIFY PRO NANO 5G8那个?我看了眼手册,5645MHZ是灰的。。有可能不支持。。50mw大概要解锁。(手册链接:https://www.team-blacksheep.com/tbs-unify-pro-manual.pdf
新出的那个TBS UNIFY PRO32 NANO,手册都还没有。。看起来支持的25,100,400,没有50mw

网友C:
TBS UNIFY PRO32 NANO需要bf4.0支持

网友C:
它是smart audio2.1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黑羊TBS UNIFY PRO NANO 5G8那个?我看了眼手册,5645MHZ是灰的。。有可能不支持。。50mw大概要解锁。 ...

谢谢兄弟,也一样方法解锁50MW?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也一样方法解锁50MW?

也是一样的方法。。黑羊解锁实在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