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好还是华科尔d10好,飞450?现在手上天7,手感差得一逼! Futaba14又不舍得买

楼主(2019-01-23):
天地飞9好还是华科尔d10好,飞450?现在手上天7,手感差得一逼! Futaba14又不舍得买

网友A:
天九。我手上这俩空都有

网友:
et12。但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t8fg 考虑不 全套不带接收 价格美丽

网友:
天九的控手感还不错吧

网友C:
D10当心失控。。路过。。飞固定翼凑合。。

网友D:
飞什么用?如果是飞穿越的话.X9D了解一下?18SZ,14SG,12FG都闲着呢,我飞穿越的主力控是X9D.

网友E:
按理来说最好futaba,收个t8fg也行,价格贵不了多少

网友:
如果一直坚持玩下去,还是收个质量好点的控吧。

D10我买过一个,没用1年就坏了(我是玩模拟玩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8fg 考虑不 全套不带接收 价格美丽

这个可以啊,就看你有多美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什么用?如果是飞穿越的话.X9D了解一下?18SZ,14SG,12FG都闲着呢,我飞穿越的主力控是X9D.

贵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理来说最好futaba,收个t8fg也行,价格贵不了多少

t8g够用不,怕到时两头不到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九。我手上这俩空都有

天九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什么用?如果是飞穿越的话.X9D了解一下?18SZ,14SG,12FG都闲着呢,我飞穿越的主力控是X9D.

直升机用的

网友:
直升机还是futaba遥控器吧。遥控器这东西不要只看省钱,一个遥控器用到你退魔说不定。

网友:
推荐天9,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接收机便宜,嘿嘿!

网友:
t8fg二手,然后再买个兼容接收,不到1000

网友:
t8fg  14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九会好点?

穿越机除外,无敌

网友F:
用过devo7e、devo10、天九一代、x9dp。
华科尔没什么感觉,用得也少不太好说。d10送人了,d7e在吃灰。
天九功能太平庸,简单飞飞很合适。wbus接收机失控炸鸡过一次。
想玩点花样,雨露均沾的话可以x9d,开源遥控器功能强大,不过这个学起来费时间。
futaba现在买不起不知道,但颜值很高,以后肯定买。在学校社团里摸过。
选遥控器还要看你需求是什么,是目视范围内飞普通固定翼,还是玩无动力滑翔机,或者穿越机,再或者固定翼fpv穿越或远航,或者说你其实想玩遥控器。
这些要考虑好,不然大概率会后悔。
另外你可以上闲鱼收二手的,多少可以省点。

网友:
我用天九感觉摇杆行程过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啊,就看你有多美丽

700 美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devo7e、devo10、天九一代、x9dp。
华科尔没什么感觉,用得也少不太好说。d10送人了,d7e在吃灰。
天 ...

好的,谢谢指点,还在对比中,是直升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 美丽不

可以啊,加好友聊

网友:
d10吧,以前就是拿着个飞450的没失控过。现在闲鱼单控350就能收个8新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devo7e、devo10、天九一代、x9dp。
华科尔没什么感觉,用得也少不太好说。d10送人了,d7e在吃灰。
天 ...

对,感觉颜值扶她爸算是标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加好友聊

l986358666

网友:
便宜控t12手感还不错。frsky x7 x9都挺好。t8fg能飞不过功能和前面的比太弱了。对直升机来说就是计时器设置太不灵活,以及没有回传。这些控摇杆手感没有太大差距。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直升机用的

直升机t8fg没问题,不过还是建议14,性价比最高,几乎通吃所有F接收,还有便宜的副厂接收可以用,如果能保持对直升机的兴趣,给你个建议,不上天的东西一步到位,现在不舍得,将来还是要舍得的,我就是从不舍得变成舍得,到头来多花钱

网友:
从2014入魔入的d10用到现在,只要定时换掉四个电位器和所有按钮,好用得一逼

网友:
表示一直用d10飞直机,不过是用的是dsmx接收机
华科尔的接收机老爱坏,而且抗干扰相对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升机t8fg没问题,不过还是建议14,性价比最高,几乎通吃所有F接收,还有便宜的副厂接收可以用,如果能 ...

能说说t8fg 跟t14的差距吗,想买t8

网友:
遥控器 直接一步到位 用一辈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t8g够用不,怕到时两头不到岸

完全够用,你能把里面一半功能用了就不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说说t8fg 跟t14的差距吗,想买t8

T8没有14支持的接收机多,这是最重要的区别,别的区别不重要,比如电压回传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T8没有14支持的接收机多,这是最重要的区别,别的区别不重要,比如电压回传等。

好,谢谢,就t8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够用,你能把里面一半功能用了就不错了

好的

网友:
14sg 不解释 2手 收个成色好点的,沿用老前辈的话  没有技术更新的话  可以用到死了

网友:
用过华科尔d10 d7e 天地飞老天7 乐迪at9 futaba 14sg t8j t10j frskyx9d
我觉得既然如此,现在可以考虑按价格来看。
500以下预算二手d10,1000以下预算二手t8fg或新的d10,1500预算加钱二手14sg或x9d,2000以上预算16sz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还在对比中,是直升机用的

你还要考虑到,如果往后直升机越飞越大的话,接收机还是需要能够支持高压工作,舵机才能发挥出更好性能。而目前华科尔的接收器和天地飞旧系列的接收机都不支持高压。天地飞新出的et12配的接收器以及frsky x9d的接收机支持高压。

网友H:
t8fg的计时器只能单开关触发,不能根据飞行模式控制,不能用逻辑开关控制,不能根据油门量控制计时速度。也不能回传电压报警。它的飞行器设置功能还可以,但其他实用功能比较落后。

楼主:
引用 网友H:
t8fg的计时器只能单开关触发,不能根据飞行模式控制,不能用逻辑开关控制,不能根据油门量控制计时速度。也 ...

原来还有这种差别,谢谢指点,8fg已经在路上

网友I:
确定玩直升机的话,就不能选开源控,所以睿思凯和华科尔这些直接排除,天地飞老款也不适合飞直升机,新款可能好一些,直升机最佳选择还是futaba,jr,dx,当然了,只玩直升机的话vbc是最佳选择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确定玩直升机的话,就不能选开源控,所以睿思凯和华科尔这些直接排除,天地飞老款也不适合飞直升机,新款可 ...

开源控飞直升机有什么缺陷?

网友J:
不用考虑这些控,直接收个二手的地平线或FUTABA的控,8通你玩什么机都足够了,价格也就1K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用考虑这些控,直接收个二手的地平线或FUTABA的控,8通你玩什么机都足够了,价格也就1K以内

嗯,听了大家意见,刚买了个t8fg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开源控飞直升机有什么缺陷?

首先,直升机对控的功能并没有太高要求,天七的功能都绰绰有余,不需要开源控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而且相对于futaba这些控来说,开源控的稳定性肯定差一些,比如给我一个futaba,jr,或者dx,我敢飞800级的直升机,给我一个华科尔,打死我都不敢飞700。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首先,直升机对控的功能并没有太高要求,天七的功能都绰绰有余,不需要开源控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而且相 ...

只论摇杆和开关的输出,确实不需要多少功能。但是飞直升机常用到的计时器、回传等功能天七就差远了。更不必说设置的快捷性、保存和转移模型设置文件等其他方面。实在不能同意这些是花里胡哨的功能。天七这种模型文件名都不能设置,开关都不能分配的控也不能说是绰绰有余。同样的价格功能强的不会反倒比功能弱的更差。

而控的稳定性和是否是开源几乎没有关系。从未听说因为开源系统软件故障而死机失控的。你不敢用华科尔,是不相信华科尔这个品牌的射频部分,而不是它的开源系统。即使不相信,也可以更换其它协议和高频头。而像睿思凯的稳定性也是具有良好口碑的,而f、j、s也各自有失控的案例,并不能说它们就高人一等,否则无法解释遥控信号要求更极端的穿越机领域睿思凯的占有率。穿越机实际上所需要的设置功能和直升机相差不大。

网友K:
我入模就买的14帅哥,因为有长期玩的打算,但没考虑玩大机,所以充电器买的A9,后来换308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只论摇杆和开关的输出,确实不需要多少功能。但是飞直升机常用到的计时器、回传等功能天七就差远了。更不 ...

哈哈,你说的都对,开源控那么强悍那么无敌,所以我还是用我的jr,futaba吧,您先劝劝这里的直升机老鸟都换睿思凯吧

网友L:
主要是没有好心人完完整整的写个怎么用x9d玩直机的帖子,具体怎么设置都不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哈哈,你说的都对,开源控那么强悍那么无敌,所以我还是用我的jr,futaba吧,您先劝劝这里的直升 ...

你坚持你的想法也没关系。不愿意继续交流的人我也没法说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主要是没有好心人完完整整的写个怎么用x9d玩直机的帖子,具体怎么设置都不会

例如带vbar的飞机,遥控器上只需要设置好对应的通道行程和中点,然后设置油门和螺距,最后设置一个感度/换挡通道即可达到起飞的要求。并没有什么针对直升机的特殊操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坚持你的想法也没关系。不愿意继续交流的人我也没法说什么。

等哪一天直升机老鸟都换了睿思凯,再来说。又不是谁没用过x9d飞直升机,说难听点天七比它方便一百倍,我第一次用天七调直升机,一小时搞定。第一次用x9d调直升机,和朋友研究了两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D10当心失控。。路过。。飞固定翼凑合。。

那是天线接触不好,或折断了。我用五年换过两个啦
那个天线尽量少来回掰。

网友:
引用 网友I:
等哪一天直升机老鸟都换了睿思凯,再来说。又不是谁没用过x9d飞直升机,说难听点天七比它方便一百倍,我 ...

熟悉了传统控的交互逻辑,再用天七这样的控自然轻车熟路。opentx的交互逻辑不是同一类型,需要学习也是正常的。如果是新手,两种界面都不了解,就都需要花大量时间学习。我自己熟悉之后觉得使用opentx调试更加方便。举个例子,如果我要更改总距范围,用t8fg的话需要修改一条螺距曲线后再复制到各个飞行模式里,而opentx在初始设置时各个飞行模式的螺距就引入了同一条控制曲线,只需要一次性直接修改这条曲线即可。18sz等较新的控虽然可以用group更方便地管理,但是这种方式也仅适用于少数情况。例如普通模式和idle1用一条曲线,熄火和idle2、3用另一条曲线的情况,即使用group设置也会比直接修改两条曲线步骤更多。
当然这个例子可能体现不出太大的差别,因为opentx的灵活性在其他更复杂的应用上才有更大的价值。不过这足够说明即使在简单的应用上opentx也不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真正能干掉opentx的应该是vbc,直接整合vbar neo是通用型遥控器无法相比的。但只适合用vbar的直升机,对于可能会玩不同模型,并且资金有限的人来说就不是个好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例如带vbar的飞机,遥控器上只需要设置好对应的通道行程和中点,然后设置油门和螺距,最后设置一个感度/ ...

就是具体怎么做,写个教程呗,服务大家。

网友:
如今futaba二手跳楼价了收一个T8fg不过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