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ULA7升级F4飞控

楼主(2019-01-23):
由于原生M7炸机严重,唯一剩下的就是电机和摄像头了,所以想顺便升级F4飞控CRAZYBEE的F4买不到。买了“HBS”牌的F4飞控(国内外均无任何资料)大概就是支持所有CRAZYBEE F3的功能同时CPU变成F4的
长这样

我是XM+接收机,按接线图焊好所有线路,发现电机方向和CRAZYBEE F3是反的,需要在BLHeliSuite里把电机反向。默认PID飞行一切正常。双8K后CPU占用率20%。缺点:
兔蛋老师提供的资料这款飞控没有电流计-扣一分
后续更新飞行体验。

网友A:
F4和F3区别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和F3区别在哪里?

不知道啊,反正我飞控坏了,换F3和F4价格差别不大。

网友B:
下集兔蛋实验室我会详细讲解这款飞控
提示:这款一体板没有电流计 忽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集兔蛋实验室我会详细讲解这款飞控
提示:这款一体板没有电流计 忽略即可

很好很好,期待。

网友:
M7 好飞吗?

楼主:
好玩好飞,2S 300MAH 几乎5分钟飞行时间。国外最火的WHOOP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玩好飞,2S 300MAH 几乎5分钟飞行时间。国外最火的WHOOP

动力上如何? 翻滚这些利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上如何? 翻滚这些利落吗

动力太强大,悬停油门30左右。做动作和5寸机无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动力太强大,悬停油门30左右。做动作和5寸机无异

这么牛逼?这小机室外飞的话要无风天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牛逼?这小机室外飞的话要无风天气吧

还没试刮风飞呢,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小鸡电机反向是有好处,这种布局的气流流动性能稍好,油管上有介绍。

网友E(2019-02-26):
这个机器,能设置 摔倒后乌龟模式,自动反转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玩好飞,2S 300MAH 几乎5分钟飞行时间。国外最火的WHOOP

看过那个飞5分钟的,电压已经很低很低了,不能每次都飞这么低吧

网友:
这机子动力还是可以的,就是原厂摄像头太差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低成本升级下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能设置 摔倒后乌龟模式,自动反转吗

可以设置反乌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过那个飞5分钟的,电压已经很低很低了,不能每次都飞这么低吧

那个电池没事的,每次都可以飞那么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池没事的,每次都可以飞那么低

高能电池,电压放到几伏

楼主:
6.7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