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连接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9-01-23):
之前模拟器一直用的别的控,现在用14sg找说明书却没有配置方法,搜了下说要新建模型然后开启教练功能但是还是不行。明明是固定翼模型,但是凤凰里校准遥控时推油门有两个进度条在动,提示关闭遥控十字盘,不知怎么搞。
在控上切到直机下,就对了,但是到了引擎校准时推油门进度条不动,其他都正常。
求问14连接模拟器流程,控上怎么设置?

网友A:
买个ppm接收机接加密狗上就直接当成实际模型操作就可以了。副厂插线听说有可能烧高频头。你把混控全部关掉试试,g7的话有点复杂,有贴子的你自己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ppm接收机接加密狗上就直接当成实际模型操作就可以了。副厂插线听说有可能烧高频头。你把混控全部关掉 ...

PPM接收机怎么搜,我搜不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PPM接收机怎么搜,我搜不到呀!

普通的穿越机接收机输出ppm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