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

楼主(2019-01-23):
我装了个4000kv马达,10a电调的小机,
电池
11.1v 550mah 20c和80c的,用80c电池飞行突然一个马达烧了炸坏桨,是什么原因导致马达烧?

网友A:
电机型号,什么桨,啥都没说,只能判断为超载了。

网友B:
80c放电倍率高。电机电调质量不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