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配天地飞7

楼主(2019-01-23):
最近把我的CC3D飞控换成了F3飞控,接线什么都焊好了,也没有问题,但现在就是我使用的遥控器是天地飞7,接收机使用的是7通道PWM的,接收机也接好了,但现在存在以下几个问题,请过路的高手指导指导,谢谢!
  1.解锁开关现在在V1旋钮开关上,想设置在左下角的K1开关上
   2.LED灯想设置在K3开关上,但现在能用的只有K4开关,这个开关是会反回去的。

网友A:
k3不是通道开关,可以把k4的线和k3互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k3不是通道开关,可以把k4的线和k3互换一下

现在主要是地面站接收里面没有K3通道映射,只有K4的通道映射,所以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是地面站接收里面没有K3通道映射,只有K4的通道映射,所以不知道怎么做。

很正常,天七只有3个AUX,k2,v1,k4,七个通道当然只有k2,v1,k4有映射,我的意思是你不想回弹当开关,那就把k4的线焊到k3上,然后就可以让k3当做第7通道,也就是AUX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天七只有3个AUX,k2,v1,k4,七个通道当然只有k2,v1,k4有映射,我的意思是你不想回弹当开关,那就 ...

改控,也是不错的建议。谢谢!

网友:
还在用CF吗?我都改用BF固件的飞控了

网友:
现在F3飞控BF固件已不完全支持了,到BF4.0.0可能就放弃F3飞控代码的更新了,楼主速度换F4飞控和SBUS接收机吧,否则体验不到每次代码更新所带来的飞行性能的提升和新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天七只有3个AUX,k2,v1,k4,七个通道当然只有k2,v1,k4有映射,我的意思是你不想回弹当开关,那就 ...

遇到这个情况也就只能改线了,大师说得对

网友:
摇控里有辅助通道,设置,可以调换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天七只有3个AUX,k2,v1,k4,七个通道当然只有k2,v1,k4有映射,我的意思是你不想回弹当开关,那就 ...

将军帮我再看看这个电机是怎么回事,电调已经替换一个了,两个电调同样问题,电调在地面站已经标定过来,还是这个情况。麻烦了谢谢!

网友B:
看着楼主还用cf调参,还用F3,还用PWM接收机,瞬间感觉回到3年多以前穿越刚刚玩的适合…………这些我都忘记了。现在都是bf调参,F4,飞控,SBUS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军帮我再看看这个电机是怎么回事,电调已经替换一个了,两个电调同样问题,电调在地面站已经标定过来, ...

油门行程校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没
你说的是校准电调行程吧?已经校准好多遍了,看来是电调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楼主还用cf调参,还用F3,还用PWM接收机,瞬间感觉回到3年多以前穿越刚刚玩的适合…………这些我都忘记 ...

新手用这些练手还是挺划算的,不过能装好还是多亏看你的帖子呢

网友(2019-04-07):
引用 楼主:
将军帮我再看看这个电机是怎么回事,电调已经替换一个了,两个电调同样问题,电调在地面站已经标定过来, ...

我也是天7。全部调好,油门也弄好。就是一开控就第3个电机动。油门开启第3个转。其他不转。第3个电机也是第3通道油门,固定翼模式。自稳都正常。不打算用天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