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电调配海潮

楼主(2019-01-23):
自从上次钻芦苇里面后下定决心必须搞,今天测试很完美!和直机3D一样,油门上边前进,下边后退。但是……

窜对面岸上还是无解……

网友A:
视频,自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自觉点。

哦了

网友:
确实方便

网友B:
单向电调改双向操作还一样吗?

网友C:
空中来个反转,好嗨哟

网友D:
是不是天气不好,看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电调改双向操作还一样吗?

不是改的,买新的,油门一样,只是行程变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中来个反转,好嗨哟

试过刹车,那叫一个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天气不好,看不清楚啊。

有的

网友E:
遥控器要双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要双回中?

不需要,双回中更好

网友F:
不错的后退功能,不过可以上个飞行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的后退功能,不过可以上个飞行的视频

一个人

网友G:
双向电调买的什么品牌呀?共享一下链接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向电调买的什么品牌呀?共享一下链接好吗?

【镁酷单双向无刷电机控制芯片电调30A调速器四轴航模多旋翼固定翼】https://m.tb.cn/h.3vU46t7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NqxObG6plkg¥后到淘寳

网友H:
还是加一个开关控制是否反推更好。这样正常飞行的时候能用到全部油门杆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加一个开关控制是否反推更好。这样正常飞行的时候能用到全部油门杆行程。

估计得让飞控介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估计得让飞控介入了

不用。这么简单的功能直接在遥控器上设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这么简单的功能直接在遥控器上设置就行了。

求大神指教

网友H:
按照你的电调说明书,开关取消反推的时候让油门通道输出行程为正转的信号范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照你的电调说明书,开关取消反推的时候让油门通道输出行程为正转的信号范围即可。

好像有个调参软件,还没调过呢,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