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usb接口板连接3轴一体驱动板求助

楼主(2019-01-24):
自从老并口电脑坏了后,雕刻机一直闲置。最近买了mach3 USB接口板,可以从接口板对应输出端直接连到三轴一体驱动的并囗输入端吗?除了各轴的方向和脉冲,还要连什么端口吗?
独立驱动器倒是有好几个在,但用独立的要全部重新接线,机箱空间也有限,最好能用老的驱动。其它限位主轴手轮等换到USB接口板上来。

网友:
不能从并口接入的,建议用单独的驱动。

网友:
留个脚印,学习一下

网友A:
接在白色的光耦前面。自己查一下引脚定义跟独立的驱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白色的光耦前面。自己查一下引脚定义跟独立的驱动一样

必须要跳过光耦?焊过板子也一塌糊涂了,看来还是接独立驱动算了。

网友:
就是啊, 这种没有直接线口的板子,接起线来比重新装单独驱动还麻烦。

网友:
下面那个图是并口接口板吧。可以把驱动器对应信号线移植到串口接口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要跳过光耦?焊过板子也一塌糊涂了,看来还是接独立驱动算了。

只能接在光耦前面也就是输入端。焊完应该不会太乱。用排线接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