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A3飞控接iosd没有数据

楼主(2019-01-24):
大疆A3飞控接iosd没有数据?哪位知道?谢谢各位了。

网友:
A3数据存储在飞控内,IOSD只显示叠加影像

楼主:
不显示电压?

楼主:
大疆A3飞控加iosd模块没有电压、高度、飞行距离、卫星颗数?

网友A:
看看固件,重刷下。要么就是线的问题。客服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固件,重刷下。要么就是线的问题。客服怎么说。

好的,我联系一下,谢谢!

网友:
A3  N3飞控需要更新IOSD里面的固件。固件一旦更新以后A2飞控就不能用这个IOSD了,只能A3用了。

楼主(2019-02-27):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解决了

网友(2019-09-10):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把图传模块升级最新版

网友(2019-10-12):
引用 楼主:
把图传模块升级最新版

IOSD只是图传模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图传模块升级最新版

我的现在升到最新,A2用出现了横纹

网友:
您好 ,我爱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