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新款4通接收机电压回传如何连接电池

楼主(2019-01-24):
好像说要连电池插头,那电池咋供电啊

楼主:
最好拍一张照片

网友:
电池做两个插头

网友:
并在电池上

网友A:
我的是ET07摇控,接在9道接收机上,没在接4通,但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我拆开过3S电池,电池正负极其实是和充电线的第1,4线并联的,所以,理论上遥控器配的那根外接电源检测线和充电线的1,4线连接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买了根平衡头延长线,把摇控器那根外接电源检测线并联接在延长线上,再把延长线接电池充电口上,如下图。

申明下,我刚刚请电器维修店帮我接好线,还没试,不知道行不行,晚上回来报告结果。

网友:
把回传两根线接在电调电源线上就行,注意正负极,只接一根正极也行,我是只接正极,使用正常!四通接收机的第五通道是接检测线的

网友B:
不接电阻也没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ET07摇控,接在9道接收机上,没在接4通,但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我拆开过3S电池,电池正负极其实是和 ...

我的ET07说明书上说电阻接负极,看了好多帖子都说接正极,到现在没敢接,回头问问天地飞厂家吧,我一个07两个04接收机,送了三个回传线

楼主:
谢谢大家,我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ET07摇控,接在9道接收机上,没在接4通,但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我拆开过3S电池,电池正负极其实是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电阻也没事吗?

电阻是怕接反时烧坏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ET07摇控,接在9道接收机上,没在接4通,但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我拆开过3S电池,电池正负极其实是和 ...

按上面这个接法,昨晚已试装,一切正常,摇控器上显示的是电池的总电压。
电阻是接负极,我问个天地飞客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阻是怕接反时烧坏接收机

电阻不防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不防反接。

对呀,到时候烧的是电阻,不烧接收机

网友(2021-07-04):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ET07摇控,接在9道接收机上,没在接4通,但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我拆开过3S电池,电池正负极其实是和 ...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