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了一年半的飞机需要重新上胶吗?

楼主(2019-01-24):
今天翻出了一架放置了一年半的250级小鸡,一年半前是主要部件都维修过上过螺丝胶的状态,现在心血来潮想重新飞一下,要不要拆开来重新上一下胶?过往的保存环境是密封的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主要部件螺丝有没有松锈问题,一般情况不需要拆

网友B:
不用,十年前的500,去年做保养,螺丝胶刚刚的,拆后换新螺丝。

网友C:
不用,有限期很长的

网友D:
没动过的 话打过胶的螺丝一般会更加牢固!

网友E:
我认为不用

网友F:
不需要,但是应该养成飞前检查的好习惯

楼主:
既然大家都说不用,那我就放心了,马上试飞浪一浪!

网友G:
密封保存的没问题!主要还是例行走流程的检查一下螺丝和传动部件!
没松的还是不会松!
隐匿松动的就可以意外发现!

网友H:
除了要拆开做保养或者维修,一般不会好好的把螺丝全部拆下来重新上胶,没必要。

网友I:
不用的放心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