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基础知识1:遥控器的通道是什么意思,三句话讲明。

楼主(2019-01-24):
大多数飞机,基本上6通道足够。也就是说只有6个通道是直接负责飞机功能的。
1~6通道是最基础的通道,是编制内的通道。
其余通道都是扮演交通辅警的作用,偶尔兼职,编制外的通道。不属于编制内的通道。地位比较低,使用比较少。
要发挥作用,一般要通过混控功能来实现。

楼主:
知识要讲解的通俗易懂,需要牺牲一点准确度。多用对比,比喻的方式,结合妇幼皆知的知识来讲。

欢迎拍砖

楼主:
              还有什么9通道,10通道,这些通道相当于皇帝后宫里的嫔妃们。
多数时候是个摆设,千年等一回。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练好两个摇杆是关键

网友:
比喻的通俗易懂

网友A:
我入门买9通道,然后用7通道,最后4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入门买9通道,然后用7通道,最后4通道。

4通道确实不够啊,固定翼如果副翼两个舵机,也是需要混控的。
我一般觉得6通道比较够用,
7通道非常足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入门买9通道,然后用7通道,最后4通道。

这个还是要看需求的。如果是飞常见的电动泡沫机的话4通道是正好的。
例如飞国内青少年赛的P5B电滑。除了需要油门、方向舵、升降舵之外。还需要有刹车功能。那如果仅仅用一个通道空中两边副翼的话是做不出翼面同时向下(也有人设成同时向上)的刹车动作的。此时主翼两边的翼面就需要两个通道了然后做一个襟副翼混控来实现。这样一来就需要5个通道了。
再进阶一些,除了需要油门、方向舵、升降舵之外,需要将襟翼和副翼分开,且每个舵面都占用一个通道。那就需要7个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要看需求的。如果是飞常见的电动泡沫机的话4通道是正好的。
例如飞国内青少年赛的P5B电滑。除了 ...

襟翼我知道啊,说实话,这年头带襟翼的飞机是少之又少。
固定翼里面,专业滑翔机需要最多的通道,
光副翼就分主次。还有各种刹车舵面。

但是这年头飞滑翔机的,真是好少好少好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4通道确实不够啊,固定翼如果副翼两个舵机,也是需要混控的。
我一般觉得6通道比较够用,
7通道非常足 ...

最后用4通道是,因为没地方玩飞机了,只能玩车和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用4通道是,因为没地方玩飞机了,只能玩车和船

穿越机和直升机不需要场地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襟翼我知道啊,说实话,这年头带襟翼的飞机是少之又少。
固定翼里面,专业滑翔机需要最多的通道,
光副 ...

哎,没办法,场地要求高。楼越来越多,飞场越来越少。

网友:
可以不用,不能没有,道到用时方恨少。不可能一直,只玩最简单的基础飞行,以后搞个飞控FPV,什么的,有条件最好9通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