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能不能用限位开关实现互锁和自动正反?

楼主(2019-01-24):
买了2个电机当手轮  这样简单些
有用C51做过的朋友吗

网友A:
单片机 面前 无所不能 。你放心好了,

这些 小儿科的 功能 绝对 可以做出来 。

网友B:
不用那么复杂,就一个单刀双掷开关来控制方向,加上合理的机械限位方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复杂,就一个单刀双掷开关来控制方向,加上合理的机械限位方式就行了

不是用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 面前 无所不能 。你放心好了,

这些 小儿科的 功能 绝对 可以做出来 。

是的 ,想找个范例学习学习

网友:
改变高低电平应该就能改变改变方向。但步进驱动要有脉冲才能使电机转动,脉冲多少可以改变转速。

网友C:
同问,是不是在步进电机驱动和电机脉冲信号之间,串入限位开关,就可以到一定的位置,然后自动停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问,是不是在步进电机驱动和电机脉冲信号之间,串入限位开关,就可以到一定的位置,然后自动停止

是的,在信号中间串个常闭开关就行。但是,限位开关的作用或工作原理不是这样的,单一的限位开关是和其他轴和主轴联动的或有其他功能,比如机械坐标归零。

像楼主想要的简单控制用开关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稍微复杂的逻辑操作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用直流电机

这个和直流交流没有关系,步进电机的运动方向也可以通过DIR端口来控制的啊,你把DIR端子用单刀双掷开关接到机器上,用一个脉冲发生器来做STEP,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了啊

网友B:
如果要实现到位自动停止,用限位开全来做STEP信号的控制也是可行的,自动化系统里面是通过限位开关或者距离传感器之类的输出信号,然后用软件或者硬件的逻辑来实现的控制,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可编程性能更好,对于经常需要改变参数的系统来讲更有优点。如果只是固定的参数,我反而觉得这种纯硬件/机械的控制更可靠,只要把fail-safe的逻辑做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在信号中间串个常闭开关就行。但是,限位开关的作用或工作原理不是这样的,单一的限位开关是和其他 ...

想要自动走刀,光X
目前不考虑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实现到位自动停止,用限位开全来做STEP信号的控制也是可行的,自动化系统里面是通过限位开关或者距离 ...

想要自动走刀

网友E:
我认为可以实现控制。只要将限位开关串联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使能端即可实现限位。反正转串联在DIR上实现控制。这是我的看法。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可以实现控制。只要将限位开关串联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使能端即可实现限位。反正转串联在DIR上实现控 ...

简单限位使用端不能用,试过使用端本质是电机断电,结果就是导致电机失去自锁,失控,带载情况下可能惯性动。

网友F:
只是要限位,直接给驱动断电不就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只是要限位,直接给驱动断电不就得了

限位开关的电流有限,直接断驱动器供电,电流大,估计很快会烧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限位开关的电流有限,直接断驱动器供电,电流大,估计很快会烧坏

不会,除非是非常小的限流开关,一般限位开关都在10a以上电流,里面的触点都比步进电机的线粗很多,若是用霍尔那种非接触的才小电流,那种可以串联在脉冲信号,没有脉冲自然就不会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会,除非是非常小的限流开关,一般限位开关都在10a以上电流,里面的触点都比步进电机的线粗很多,若是 ...

把驱动电断了怎么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驱动电断了怎么反转?

说了前提,如果只是要限位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是不是在步进电机驱动和电机脉冲信号之间,串入限位开关,就可以到一定的位置,然后自动停止

可以控制使能端啊,驱动器上一般有个EN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