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 飞控 JR 遥控器接收机求助~~DMS2

楼主(2019-01-24):
我的 遥控器如下
JR XG11mv   接收机类型 DMSS

JR DSX9   接收机类型 DSM2

然后我入的是 F4 V3 PRO飞控
现在飞控以及不是 前进 DJI悟空 NAZA之类  几个通道就插几根线的设计了。。。
SBUS这个 完全不懂
我这 倆控JR遥控器  能不能配上接收机去 搭配 F4飞控?

楼主:
前几年 用过CC3D  但是他的接线是可以直接插到接收机的插针上
我不懂F4飞控 我要怎么搞

网友:
dsm2可以三根线接,dmss的你需要买带xbus的接收机也可以三根线就解决问题

网友:
Cc3d 古董,六通道接收

网友:
又见正版X9D

楼主:
jr能刷XD9么?

网友A:
我是用的转换器把接收机的pwn型号转换成sbus型号,好像是非凡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的转换器把接收机的pwn型号转换成sbus型号,好像是非凡出的

非常感谢 你要不说 我可能就换遥控器了
现在OK了解决了 接收机6个通道PWM转 SBUS给飞控

网友B(2019-04-25):
哈怎么弄啊

网友(2020-02-02):
其实可以换个高频头 jumper那个四合一还有睿斯凯xjt r9m黑羊都可以 xg11mv选择ppm9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jr能刷XD9么?

jr dsx9可以换x9d的主板 然后把各个开关接上 滚轮什么应该都是可以直接用jr原装的 屏幕可以直接买x9d的 成本估计要500左右 淘宝汽车人电子有卖x9d主板 有过这个思路 等一个模友来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