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天线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9-01-24):
今早桨叶切断了接收机的天线,瞬间失控,不过损失不大,但是接收机没了天线,去淘宝一搜,发现2.4g天线有好多种类,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接收机只能用最后一种吗,希望大神能给个答案

网友A:
增益以及方向性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以及方向性的差异

假如都是全向的,增益是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都是全向的,增益是不是越大越好

全向天线的指向就像一个气球,增益越大,气球越扁,上下覆盖会变小,使用要垂直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都是全向的,增益是不是越大越好

当然是 增益 适当大一些的好。。

可是:一台矢量网络测试仪 2、3十万,
很难说:这些天线 都做过实际测试 。

网友:
不是越大越好,增益越大,角度越小,波瓣越集中

网友:
天线增益示意图

定向天线示意图

网友:
日常3~5DB足矣,真要long range fpv 换900Mhz

网友:
对于穿越机的发射和接收最好就是小增益全向性天线
除非你是用来玩单方向远航的

网友:
增益和范围,倆者不可得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