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大神,大疆NAZA-M V2掰杆启动之后

楼主(2019-01-24):
大疆NAZA-M V2掰杆启动之后电机速度过快(油门在最低位置),然后继续往上打油门至中位电机速度都没有变化,就是油门和电机速度不是呈线性变化的,电调都校准过了,调参软件也校准好了摇杆行程的

网友:
看这项是不是调的有点过

网友:
dji 的操作逻辑是:油门杆位代表的是高度。
双回中的遥控器,油门回中,表示悬停。往上推,上升,往下推,下降。
而具体该输出多少油门保持匀速上升下降,这件事飞控负责在做了。不需要人操心

网友:
本来就不是线性的啊

网友:
V2没遇见过这种情况,我两套lite全是这样,在没起飞之前,有一两轴转速很快,问了大疆客服,说是飞控有故障,叫返厂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