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少见的问题,关于长程7寸穿越port口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9-01-24):
。装了一台6s的7寸长程穿越,f4 v3飞控,带失控返航,gps在port1 ,罗盘在默认port3,接收机sbus在默认port6,然后图传的smartport控制线就没口了.在不换飞控的情况下还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试试moto5、6口,软映射端口。

网友B:
你的gps罗盘不是一体的吗?

网友:
是bn-88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gps罗盘不是一体的吗?

一体都是占用两个uar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体都是占用两个uart

完了,我的应该是跟你的一样,gps罗盘在路上,明天就到

网友C:
Smart.audio可以用软串口,UART6 TX作为softserial 1 tx给smart.audio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art.audio可以用软串口,UART6 TX作为softserial 1 tx给smart.audio用

可以解释下怎么操作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art.audio可以用软串口,UART6 TX作为softserial 1 tx给smart.audio用

好像不行吧 虽然tx6接收机也许是空出来,可以腾出来用作映射,但是tx1却是gps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moto5、6口,软映射端口。

moto pwm uart好似只能用组映射 不能跨组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吧 虽然tx6接收机也许是空出来,可以腾出来用作映射,但是tx1却是gps用的

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仔细看下这个资料https://oscarliang.com/betaflight-soft-serial/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to pwm uart好似只能用组映射 不能跨组别

已经试过softserial 给SmartA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仔细看下这个资料https://oscarliang.com/betaflight-soft-serial/

看到你给的资料明白了 我以为是映射给gps那个uart1

原来是另外再开一个虚拟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试过softserial 给SmartAudio

看到上面那位给的资料 我才明白你的话 原来连led控制也可以作为软端口给图传控制
我一直局限地以为pwm esc uart这些只能映射成它原来的功能组别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用什么动力有多少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