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充电器求助!!!

楼主(2019-01-24):
新入手亚拓470lm,充电器的问题比较头疼,请高手指教怎么选择,要求性价比高,稳定的。6s电池1400hm,电池打算geshi,先谢谢各位啦!听说冰人改装件比较牛X,是真滴不?
打小就喜欢电直,长大了还是喜欢,就喜欢悬停的赶脚,当然,esky也可以悬停,不过不是一个赶脚啊,哈!人生不过几十年,趁还看得见,眼没花,整吧!

网友:
ISDT的性价比高!

网友A:
q6一般就够用了。

网友B:
470可以装1800mah的电池,470lm先就不需要考虑改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一般就够用了。

主要是什么牌的,牌子太多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0可以装1800mah的电池,470lm先就不需要考虑改装了。

1800的电池geshi的没有,只有1400的,别的牌子的还没研究,改装我是想把易损件先换副厂的,反正也是要炸的,尽管先上模拟器,加倍小心估计也肯定会炸鸡,先炸副厂,留着原厂配件,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1800的电池geshi的没有,只有1400的,别的牌子的还没研究,改装我是想把易损件先换副厂的,反正也是要炸 ...

花牌有1800的,易损件都系尾管可以用飞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牌有1800的,易损件都系尾管可以用飞越。

多谢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什么牌的,牌子太多了,哈

我用的是ISDT q6 lite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ISDT q6 lite版

感谢感谢

网友:
我认为艾斯特620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800的电池geshi的没有,只有1400的,别的牌子的还没研究,改装我是想把易损件先换副厂的,反正也是要炸 ...

格式rfly系列 1800的了解一下

网友:
功率小一点的就是HOTA D6,内置电源,小巧灵活,功能也不错。想功率大一点的就等半个月,出ICHARGER x8,1300W的功率,单电充。比308小一半,性能比308好。如果再想双充,性能好的,就是308.

网友(2019-02-28):
先买A9充电器,目前2200mha以下电池足够了,而且A9不挑电池接口,所有锂电都用平衡口充电,这个是重点,忒方便。
等以后飞机玩大了再考虑大功率充电器。记住,不管你玩多大的灰机,A9永远不会吃灰

网友(2019-10-30):
艾斯特t6、t8性价比很好